返回到其他地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3-11):
除了使用开门狗复位以外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B:
在中断的时候,不是要把响应的寄存器,PC和SR入栈么。如果在中断子程序中修改了PC的值,这个修改是通过修改存放在堆栈中的PC值来实现的。

网友C:
嗯,这样返回了的时候就可以回到你指定的位置去啦。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D:
回肯定是回不去了,除非让复位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