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在不掉电的情况下一次性清除RAM

楼主(2015-03-11):
如何在不掉电的情况下一次性清除RAM,有那条函数可以实现此目的,谢谢

网友A:
好象并没有这个功能, 其实即使0电压上电, RAM 的值也未必是清除的. 所以 C 编译器初始化代码会对内存清零. 你能做的也就是所有内存写0操作, 当然可以用 CPU 指令, 也可以让外设完成, 比如 DMA.

网友B:
用指针,然后一个一个字节的清空,不过如果清空了程序所需的空间,会导致死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