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46 debug时问题

楼主(2015-03-11):
出现问题:
error #10008-D: cannot find file "hellocfg.cmd"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hello1.out" not built
但是添加hellocfg.cmd文件,会出来更多的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是在配置DSP/BIOS吗?

网友A:
配置完成应该生成以下文件吧

hello.cdb
配置文件,保存配置设置;
hellocfg.cmd
链接命令文件;
hellocfg.s54
汇编语言源代码;
hellocfg.h54   myhellocfg.s54
包含的头文件;
hellocfg.h
包含了DSP/BIOS模块的头文件,声明在配置文件中所创建的对象 的外部变量;
hellocfg_c
芯片支持库Chip Support Library(CSL)的结构和设置的C源代码。
在工程视图目录中也产生了hello.ccf文件,这是一个临时文件,当配置文件打
开时才存在,对其不要打开、删除或者进行更改。

楼主:
谢谢 版主,我试试看

楼主:
试了试 ,好像还是不行。。。无语啦

网友B:
hellocfg.h  包含了DSP/BIOS模块的头文件,声明在配置文件中所创建的对象 的外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