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图怎么接既安全,精度又高

楼主(2015-03-11):
430 149系列测一个正电压0-5v,ADC12外部接基准源!线路图怎么接既安全,精度又高!还有怎样计算转换结果!谢谢!!!做过430的给提点提点!不要从网上搜的一堆复制过来哈!!!

网友A:
0是3.3V供电的芯片,是不能直接进行0-5V的转换的,如果是比较简单的测试的话,可做一个电阻分压电路。
转换结果为4095*(Vin-V_)/(V+ -V_)  V+为参考源正端电压,V_为参考源负端电压。

网友B:
要精度高的话,就外接精密参考电压,我用过LM385-1.2外接电压,0-5v的话就先缩小,具体的电路我在谢凯的那本430 的书中有看过;这个是图,缩小100倍,你除下,精度的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吧。

网友A:
对,你把VCC3.3换成你要测的电压。

网友C:
这个要看你成本控制在什么范围

网友B:
不能直接接到5v,会烧片的可以用芯片降到0~3.3呀

网友A:
是的,楼主可以参考

楼主:
嗯,我再看下,多谢啦

网友D:
这个输入信号的需要进行分压处理的吧。。

网友D:
msp430单片机的工作电源的一般为3.3V的,,你的AD采集的输入电压的不能超过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