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升压转换芯片

楼主(2015-03-11):
(无正文)

网友A:
TPS63001这颗非常适合的 锂电得到3.3V 是需要升降压芯片的
TI的就是略贵点
你可以看看ISL9110
2颗我都用过 性能差不多  后者便宜点

网友B:
锂电输出3.3V,要选升降压的ic

网友C:
TPS63001的外围才几颗元件啊,可以说是非常简单了。

网友D:
去LT、TI、MAXIM、ST等的官网根据你的需要找吧,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63001这颗非常适合的 锂电得到3.3V 是需要升降压芯片的
TI的就是略贵点
你可以看看ISL9110

你好jjjyufan,参照TPS63001手册里的电路就能得到3.3V吗?

不需要电阻吗?
或者可以把你的电路传下参照下吗?谢谢。

楼主:
谢谢jjjyufan版主,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2.2uH的电感用的功率电感吧?有没有封装小些的啊。
你用的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淘宝连接或者图片看下呢?谢谢了。第一次用电感。不太了解。还望jjjyufan版主谅解。

网友A:
用4X4mm 的贴片功率电感
3x3的也行 具体看规格书 电流 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