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小开关电源几个参数问题?

楼主(2015-03-11):
C4  C10用什么电容??  第一次弄电源,不知道怎么绕,变压器的匝数比已经算出来了 ,用EE19的变压器,输出是正负12V,变压器要给厂家定做,要给一些参数!匝数比是119:23:23:17  分别是初级,次级1,次级2,反馈绕组!求各位前辈给点建议或者资料!

网友A:
估计是滤除高频干扰,可以不要,问题也不大,C10,C8符号搞反了吧
变压器规格书网上应该可以找到参考,
原边电感量,漏感控制,线径,磁芯,骨架,绝缘要求等信息都要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滤除高频干扰,可以不要,问题也不大,C10,C8符号搞反了吧
变压器规格书网上应该可以找到参考,
原边 ...

C10是无极性的啊,c8没反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C10是无极性的啊,c8没反吧 。。

我是说C10的符号应该是0.01uF,C8的符号是10uF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