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c 串口dma方式直接与fsmc的ram相连问题

楼主(2015-03-12):
stm32f103zc 串口dma方式直接与fsmc的ram相连问题,我目前的数据量是70k,我的ram是1m字节的,但是我目前只能接收到20多k,并且是正确的,但是剩下数据就接收不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dma传输接收量设置为100多k,请支招

楼主:
求香主解答

楼主:
准确统计了下目前正常接收数据个数是28928个字节(0x7100),并且我把dma传输的首地址发生偏移0x7000个,仍然是能够正常接收同样数据,希望香主能配合找到原因,是芯片本身就这个传输字节能力吗?可能不是,希望香主能配合找到原因

网友A:
DMA每次数据长度是有限的,更多的数据要重启DMA。

楼主:
我在无奈情况下,把数据长度调整为0x7000了,接收完毕后再调整接收位置,也算凑合完事了

网友B:
DMA传输的数据量有最大65530的限制(在DMA_CNDTRx)寄存器中进行设置。见下图,可重新re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