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 STM8L101k3分频问题

楼主(2015-03-12):
刚开始用 STM8L101k3,碰到个难题,请教下芯片默认是16分频吗,

我的产品,上电后 有时候是工作在16分频,有时候全速,因为做数传的

时序是按8分频写的,如果全速工作就不能正常收发了,

原来的程序是 初始化16分频,后来看手册上写CLK_PCKENR寄存器 默认数值是 16分频的 就没有再设置

请问有碰到这样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
应该说, 用多种频率工作是允许的, 往往在为了获得低功耗而大大降低工作频率的情况.
但就你的情况看, 不建议这样做, 调整时序时间才是好办法, 因为改变频繁工作频率会人为导致功能模块的冲突, 最后调试时时不时陷入瘫痪, 没有清晰准确的安排很容易混乱不堪,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自找麻烦!

楼主:
多谢回复,我有个地方写错了 默认是8分频,我也希望产品一直工作在这个频率上,没有打算多种频率工作 就是一直使用8分频,问题是 有时候启动后就是在全速运行,可能很多天才发生一次,真头疼,

不知道 换CPU151外接 晶振的能否解决

网友B:
建议仔细看看代码是否有别的地方也配置了时钟。启动时在某种情况下会跑到那里去.

楼主:
没有 ,我后来看到默认是8分频 后没有 再东分频了,现在改用151外置晶振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 ,我后来看到默认是8分频 后没有 再东分频了,现在改用151外置晶振看能不能解决 ...

按道理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另外你说的全速运行时,是用示波器看的系统时钟吗?
可以将时钟从CCO脚输出量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