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麦克风信号还原

楼主(2015-03-12):
小弟现在使用一款贴片麦克风SPV0840LR5H-B做音频采集和还原。使用示波器探测麦克风的输出,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输出电压恒为1.13V左右(与datasheet相符),当有声音时输出电压在1.13V上下波动。实验时将麦克风的输出信号直接接到单片机的ADC引脚上,设定2Khz的采样率之后将采集的音频数据以MSB在前的方式通过串口传输给电脑。现在想请教一下电脑收到这些16进制数据之后如何还原成为声音呢?
另外,由于麦克风输出信号的基础电压就是1.13V,在还原的时候是否需要减去1.13V然后再做还原呢?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需要转换电压的。
你是想用电脑播放串口传输过来的声音吗?

网友B:
经过单片机已变成数字信号,想要播放就得还原成模拟信号。
电脑声卡可以,重新用dac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转换电压的。
你是想用电脑播放串口传输过来的声音吗?

对的想用电脑播放...请问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单片机已变成数字信号,想要播放就得还原成模拟信号。
电脑声卡可以,重新用dac也行 ...

请问如果用电脑播放的话,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C:
如果用电脑播放的话:
1) 自己写一个PC程序, 控制声卡底层函数, 把接受到的数据直接传给声卡播放
2)自己写一个PC程序, 把数据转换为wav 格式直接用声卡播放
3)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电脑播放的话:
1) 自己写一个PC程序, 控制声卡底层函数, 把接受到的数据直接传给声卡播放
2)自己 ...

那请问把数据转化成wav格式文件有什么参考吗?我想采用这种方式但是不是很清楚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