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多个运放实现电压跟随如何避免通道间的干扰

楼主(2015-03-12):
各位好,要用多个运放实现多路信号的同步滤波,但是每个通道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是共地的,同时跟运放的电源地也连在一起,这样所有输入通道就接到一起了,这样做可以吗?会不会引起通道间的干扰呢?如何避免?有没有办法实现通道之间的隔离?

网友A:
如果地线不能分开, 那么信号之间地线串扰很难避免.
那么这个时候, 合理选择共地点会是一个最有效的减小相互串扰的手段.

网友B:
每个运放,分开跟随,即使输入连一起,也没啥问题的;
可以在进入运放前,都加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