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开始使用MPLAB x IDE 和XC16,有意的进来

楼主(2015-03-12):
上周开始用MPLAB x IDE 和XC16了,从官方网站上下载这两个软件,首先安装IDE,再装XC16,我使用的是dsPIC33EP的单片机,按照MPLAB x IDE用户手册(可以从官网下载),新建项目,发现XC16 not found, 然后自己手动添加,目前为止,还未发现问题

楼主:
开发板,PICkit3,开发环境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这是什么错误:Target Device ID (0xa9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xed0000).

楼主:
天啊,原来是芯片型号选错了,本来是MC的,

网友A:
MPLAB X 比 v8 改进了不少。

网友B(2016-04-06):
楼主有XC16的**文件吗

网友C(2016-06-16):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XC16的**文件吗

亲这不需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XC16的**文件吗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wuhenyouyuyouyu/9548903

网友E(2016-11-03):
为什么我的开发板连接到电脑,驱动装好了,在选择加载工具的时候没显示呢,楼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的开发板连接到电脑,驱动装好了,在选择加载工具的时候没显示呢,楼主 ...

也就是无法下载程序到板子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MPLAB X 比 v8 改进了不少。

请问,为什么我的开发板连接到电脑,驱动装好了,在选择加载工具的时候没显示呢,就是说程序下载不到板子上

网友F(2018-05-10):
谁遇到过删除项目的时候把其他文件也给误删了,想恢复怎么办?

网友G(2018-06-20):
引用 网友C:
亲这不需要**的!

MPLAB x IDE 和XC16 刚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