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编译cc 2530 C代码生产的反汇编代码疑问?

楼主(2015-03-12):
各位好:   我使用的开发环境是 IAR for 8051 8.30.3 , 在调试 CC2530F256 如下代码的时候,观察到的反汇编指令如图:

// DI 定义为 P1_1

右边汇编代码显示,一个左移位指令,和赋值语句, 用了这么多条指令,而且调试结果显示 DI = CY 这个赋值不成功(CY=1,但是赋值之后DI=0)
但是我使用 IAR for 8.10 重新测试这段代码发现,如下图, 明显效果比较好。 测试的时候 优化等级都为None。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用IAR for 8.10 调试, DI = CY赋值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AR for 8.10 调试, DI = CY赋值成功吗?

旧版成功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还是开发环境版本和 z stack 版本兼容的问题?
你另外那个帖子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还是开发环境版本和 z stack 版本兼容的问题?
你另外那个帖子的问题解决了吗? ...

不是工程版本的问题,我是想如果实在没法解决才用旧版软件,因为工程是新版的,以后会向前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还是开发环境版本和 z stack 版本兼容的问题?
你另外那个帖子的问题解决了吗? ...

这个工程已经是裸机工程了,代码就几百Byt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工程已经是裸机工程了,代码就几百Byte

能都把工程文件传上来?

网友B:
我刚刚下载完了EW8051-9103-Autorun,一会儿安装测试,你把文件传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下载完了EW8051-9103-Autorun,一会儿安装测试,你把文件传来。

ok

网友C:
楼主,搞好了,不过我不知道怎么看汇编代码啊,我好久没有用这个了。

网友C:
教教我白,我看你们讨论半天了,来个帖子讲讲如何看IAR的反汇编代码。

网友B:
                 cmd<<=1;                //先发高
   \   000012   EE           MOV     A,R6
   \   000013   C3           CLR     C
   \   000014   33           RLC     A
   \   000015   FE           MOV     R6,A
    112                  DI=CY;                               //取最高位
   \   000016   A2D7         MOV     C,0xd0.7
   \   000018   E4           CLR     A
   \   000019   33           RLC     A
   \   00001A   F8           MOV     R0,A
   \   00001B   A2D7         MOV     C,0xd0.7
   \   00001D   9291         MOV     0x90.1,C
    113                  asm("NOP");
   \   00001F   00           NOP
    114                  DCKI=1;                                 //时钟下降沿,数据被传输
   \   000020   D290         SETB    0x90.0
    115                  cmd=cmd<<1;                         //先发高位
   \   000022   EE           MOV     A,R6
   \   000023   C3           CLR     C
   \   000024   33           RLC     A
   \   000025   FE           MOV     R6,A
    116                  DI=CY;                               //取最高位

网友B:
楼主,这个是我用EW8051-9103-Autorun,编译得到的list文件,没有问题啊,跟你那个老版本一样,你也去下载这个最新版吧。很OK的。

网友B:
有问题,我们再一起交流啊,你好有心啊,我都从不看反汇编:lol

网友D:
如果你真考虑移植问题的话 建议你换一种方式,也多不了几个代码

for (i=0; i<8; i++) {
    if ( getbit(cmd, i) ) {
       DI = 1;
    } else {
      DI = 0;
   }
}

网友E:
IAR设置有木有问题?

网友F(2015-07-05):
请问EW8051-9103-Autorun在哪儿能下载到?有没有**文件呢?谢谢

网友G:
可能还是开发环境版本和 z stack 版本兼容的问题

网友H:
反汇编啊,一般什么时候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