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有熟悉编译器优化的吗

楼主(2015-03-12):
像这样的代码:
PORTB->PCR[3] &= ~PORT_PCR_MUX_MASK;
PORTB->PCR[4] &= ~PORT_PCR_MUX_MASK;
PORTB->PCR[3] |= GPIO_PinMux_ALT3;
PORTB->PCR[4] |= GPIO_PinMux_ALT3;

keil 或者 iar cw之类的会进行代码优化吗?今天写程序的时候突然好奇想了解下

网友A:
很简单,如果要了解的话。
你可以分别在开启优化与不开启优化的状态下,编译下,看看对应的汇编代码有没有改变。
改变了就是有优化了。

网友B:
PORTB 等定义的是不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如果要了解的话。
你可以分别在开启优化与不开启优化的状态下,编译下,看看对应的汇编代码有没有 ...

哎,看了,竟然不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RTB 等定义的是不优化

好像还真的没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RTB 等定义的是不优化

怪我没认真看代码,PORTB是定义的volatile类型,肯定不优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看了,竟然不优化。。。

这个是最简单的语句,所以一般也没有什么要优化的。
以后遇到这类问题,自己看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