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知80v运放可能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03-12):
现用ltc6090运放 做一个 放大信号的电路
之前没做过80v的 第一次做 还请大家给予一点指导 避免小弟走弯路
供电电压: 80v DC
输入信号: 0-30v vpp 10k-300k
输出信号: 2.5倍增益

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烦请大神指导 小弟先谢过

楼主:
附上ltc6090资料

网友A:
参照规格书来做 电源纹波处理好 一般问题不大的
如果遇到问题 再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规格书来做 电源纹波处理好 一般问题不大的
如果遇到问题 再来问

好的 谢了 到时候做出来有问题再找你哦

网友B:
为什么要80v DC,用36VDC不是也可以吗,那可不是一般的方便。36V就是安全电压,元器件也在主流区域。怎么想的?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80v DC,用36VDC不是也可以吗,那可不是一般的方便。36V就是安全电压,元器件也在主流区域。怎么想 ...

一个老师这么要求的..第一次听说80V DC 但也只好照着干了

楼主:
附上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规格书来做 电源纹波处理好 一般问题不大的
如果遇到问题 再来问

麻烦2位大神看一下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80v DC,用36VDC不是也可以吗,那可不是一般的方便。36V就是安全电压,元器件也在主流区域。怎么想 ...

麻烦2位大神看一下原理图

网友C:
LTC6090我用了1年多了;
我电源接的120V,输入是100V都没问题;

网友C:
具体看你电路怎么设计了;

网友B:
电路是干啥用的?输入是什么信号?输出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规格书来做 电源纹波处理好 一般问题不大的
如果遇到问题 再来问

放大2.7倍的时候 频率从300-130K 都是接近满幅的 但是到了130k以上 放大不了甚至有缩放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看你电路怎么设计了;

放大2.7倍的时候 频率从300-130K 都是接近满幅的 但是到了130k以上 放大不了甚至有缩放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80v DC,用36VDC不是也可以吗,那可不是一般的方便。36V就是安全电压,元器件也在主流区域。怎么想 ...

放大2.7倍的时候 频率从300-130K 都是接近满幅的 但是到了130k以上 放大不了甚至有缩放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大2.7倍的时候 频率从300-130K 都是接近满幅的 但是到了130k以上 放大不了甚至有缩放的情况,这是怎么回 ...

放大2.7的时候满幅,那时输入信号峰值是多少啊?
饱和了吧,降低输入信号峰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