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II 的SPI3--MOSI求助

楼主(2015-03-12):
    现在用STM32F429II的SPI3驱动数码管,发现其MOSI输出引脚配置至PD6时无输出(AF功能),配置至PC12或者PB5时均可正常输出,GPIO_D的时钟也是配置了。现在程序中其它功能均已经取消,只有SPI3了,MOSI配置至PD6还是无法输出。由于PC12要用于SD卡,所以才把MOSI配置至PD6上,现确实有点摸不着头了,不知是否有哪位大吓有过类似的问题,请指教,谢谢。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SPI3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CL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MOSI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10,GPIO_AF_SPI3);//SPI3_CLK        PC10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6,GPIO_AF_SPI3);//SPI3_MOSI        PD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SPI_CalculateCRC(SPI3, DISABLE);
        SPIConfigReg(SPI3);//,SPI_CPOL_Low);
        SPI_ITConfig(SPI3,SPI_I2S_IT_RXNE,ENABLE);
        SPI_Cmd(SPI3,ENABLE);

楼主:
都没有人遇到这问题啊?还是本身ARM的BUG哦

网友A:
程序很规范, 设置也正规. 不要轻易怀疑芯片的 BUG 问题.
用调试器进去看看吧, 端口到底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很规范, 设置也正规. 不要轻易怀疑芯片的 BUG 问题.
用调试器进去看看吧, 端口到底设置有没有问题. ...

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仔细看下dataseet吧,PD6和PC12配置alternate function的配置是不一样的。一个是AF5,一个是AF6.

网友C:
STM32F429II的SPI3驱动数码管,发现其MOSI输出引脚配置至PD6时无输出(AF功能)
关注

网友D:
PD6设置成IO口,输出看看是否正常,先确定一下硬件没有问题
然后就仔细核对一下初始化的东西,时钟、io口配置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PD6设置成IO口,输出看看是否正常,先确定一下硬件没有问题
然后就仔细核对一下初始化的东西,时钟、io口配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该引脚配置为IO端口时能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仔细看下dataseet吧,PD6和PC12配置alternate function的配置是不一样的。一个是AF5 ...

感谢你的回复,我查了数据手册,PD6的引脚确实是分配至AF6(SPI3/SAI1)上,AF5上的是SPI1/2/4/5/6,并且也通过JTAG查看了GPIO-D寄存器以及AFRL寄存器,确实也分配成功了,RCC时钟同样使能了,还是没有弄出来,现在是通过飞线连接至SPI2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很规范, 设置也正规. 不要轻易怀疑芯片的 BUG 问题.
用调试器进去看看吧, 端口到底设置有没有问题.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在看看是否哪里配置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