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 - VCP驱动安装不了

楼主(2015-03-12):
现在用的仿真器型号为:MSP-FET430UIF - VCP
在win7系统下64bit,怎么也安装不了驱动(驱动为IAR目录下或者CCS目录下),都已试过。
在此之前,我有执行过:
1、用 TI USB EEPROM Burner对E2ROM进行擦除与刷新操作(window xp下执行)。
2、用mspfet.exe工具,执行msp430固件刷新(window xp下执行)。
3、把刷新好的工具,放到windows 7 64bit系统下,怎么也安装不了驱动(驱动程序是正常的,在其它工具上没有问题)。

有没有人遇到跟我同样的问题,有解答的人帮忙回复下。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64位win7?
尽量少用ghost版版本的

楼主:
感谢回复,用的是win7 专业版,正版软件。公司支持正版。

网友A:
你用的ccs是什么版本?
用ccs带的驱动程序也不能正确驱动么?

楼主:
CCS6.0,驱动路径为:\ti\ccsv6\ccs_base\emulation\drivers

楼主:
截图如下所示:

网友A:
是不是安装ccs的时候没勾选仿真器的驱动程序?
不然不会找不到文件的,最多驱动安装不成功

网友A:
建议安装ccs的时候,把那些组件选项都选上

楼主:
我这边再试下,把ccs卸载后,重新装入。

网友B:
我在WIN7上面也不行

网友C(2015-04-24):
前两天用5.4+的iar,结果更新了,纠结了好久,最后刷回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用5.4+的iar,结果更新了,纠结了好久,最后刷回去了

我也是,升级之后果断又刷回去了

网友E:
我觉得和你的系统有关,不知道你是不是盗版的win7

楼主:
我用其它同型号仿真器是可以正常在win7上安装驱动的

网友F:
ccs6 不是只支持cdc了吗?

网友G:
这种软件安装不好,是不是和电脑系统有关

网友H(2015-12-15):
安装不上,不知原因

网友I(2016-10-2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是仿真器安装成功了,但是IAR仿真时报错,楼主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驱动是64位系统的吗?

网友:
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试试看。

网友J(2016-12-09):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升级之后果断又刷回去了

请问你们是怎么刷回去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是仿真器安装成功了,但是IAR仿真时报错,楼主知道什么原因吗?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跟你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