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有STM32可以用的【XLS文件】读写库吗

楼主(2015-03-12):
比如XLS文件的读取和修改

网友A:
编译器不支持;
不行;

网友B:
excel文件,一般要借助windows api才可以的哦,微软是不开源的。。。

网友C:
通用的不行,就是别人任意给你一个xls文件,你用mcu分析出来,这个太难了。
但是可以生成简单格式的xls文件,
你可以mcu生成报表,在电脑上看
也可以mcu生成需要的表格,在电脑上修改,然后重新导入mcu
考勤机....之类的用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