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奇事

楼主(2015-03-12):
今天用51搞一个频率测量,居然接上给中断1信号发生器后led自己闪烁,,闪的频率还和信号发生器有关,注释EX1=1;后不闪了 真是蛋疼
这是什么现象
#include<reg52.h>   //°üº¬52µ¥Æ¬»ú¼Ä´æÆ÷¶¨ÒåµÄÍ·Îļþ
#include"5110.h"

sbit LED=P2^0;
sbit p32=P3^3;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SUCCES_FLAG=0;

void main()
{
        //Init_5110();
        P2=0x00;
        TMOD=0x90;
    IT1=1;
        EX1=1;
        EA=1;
    while(1);

}

网友A:
你用的哪家的51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家的51单片机?

stc89c52rc

网友A:
这个啊,有点奇葩问题也不用奇怪,看论坛里的讨论帖子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啊,有点奇葩问题也不用奇怪,看论坛里的讨论帖子就知道了

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B:
显然,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就是电路有问题,跟用哪家的产品一点关系也没有。

楼主:
就是个最小系统,可能不小心坏了,不理它了,

网友C:
是不是硬件哪里有冲突啊,互相干扰;

网友D:
程序没写好。硬件没问题。

网友E:
可能是坏了

网友F:
肯定是芯片问题.stc的功能根本不告诉你...你启用中断又没中断函数,肯定跑到一个内置函数里去了.

网友G:
神奇啊,是不是出厂例程在里边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显然,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就是电路有问题,跟用哪家的产品一点关系也没有。 ...

非常同意。可换一块新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芯片问题.stc的功能根本不告诉你...你启用中断又没中断函数,肯定跑到一个内置函数里去了. ...

下载后里面还有原来的历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没写好。硬件没问题。

不科学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芯片问题.stc的功能根本不告诉你...你启用中断又没中断函数,肯定跑到一个内置函数里去了. ...

肯定不是芯片的问题。

总之从现象来看硬件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I:
是程序跑飞了,开了中断 却没有中断服务函数,PC都跑乱了。

网友J:
坐等奇事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是芯片的问题。

一种可能是他程序没有中断函数,但ROM里没擦干净的程序还在。于是就执行到那以前 ...

回去看程序  真没有中断函数

而且灯会和输入频率一起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