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模块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12):
(无正文)

网友A:
超声波无法穿透你说的PC片,防水的办法就是装在适当容器里密封,但换能器本身要更换成防水的并开口暴露,否则超声波会被大幅度阻挡造成无法使用。

网友B:
PC绝缘片吗?
不行的,超声波靠发射的;挡住了不行;

楼主:
谢谢回复,“换能器本身要更换成防水” —— 那这个防水具体怎么实现呢?再次请教
@chunyang
试试这个@能不能用,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换能器本身要更换成防水” —— 那这个防水具体怎么实现呢?再次请教
@chunyang
试试这个@能不 ...

靠的是适当的结构和材料,这就不是个人有能力解决的了,需要生产厂家在制造时解决。

楼主:
那就只能买防水型的探头了,淘宝上防水型模块都很贵,防水型探头倒也只需要几块钱而已,不过盲区似乎有点大,普通的超声波模块盲区2cm,防水型的一边是25cm-30cm

再次感谢chunyang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