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G-MR-09的wifi模块天线接口输出,有没有可能外接RF功放

楼主(2015-03-12):
WM-G-MR-09用的是Marvell 的88W8686,模块直接引出天线接口
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在室外复杂环境下效果很差。把天线从2db的换成4db,有提升效果但仍不能满足远距离通讯的要求。
请教各位,能否在天线接口的基础上外加功率放大。
查过RFMD的一些芯片,发现功放的输入端都是TX,RX分离的。而88W8686模块引出的直接是天线接口
像RF2126这样的芯片,天线输入天线输出,但又只能是TX单向。

有没有天线输入天线输入,但内置自动收发开关的解决方案。

网友A:
你要求做到多远?建议找有经验的调试改进。

网友B:
要改基带程序,否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