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arm9选型求助

楼主(2015-03-12):
公司要求做工业级的RTU,对实时性要求很高
让我收集资料,目前使用arm9来做,不知道以下的几个型号是否能满足且会不会在几年内停产?
NXP     LPC3250FET296
Freescale    i.MX287
ATMEL    AT91SAM9X35
不知道以上哪一款支持的周期长一点,更稳定一点?
或者说是应该抛弃arm9平台换新的平台了?如果有好的方案请推荐,小白先谢过了!!!

网友A:
ATMEL的供货周期基本10年以上。

网友B:
楼主,要不考虑 Alphascale的ASM9260T , 内置256Mbit sdram,LQFP176封装,生产,研发都很便利。供货周期其实这些半导体厂家都有保障的。

网友C:
Freescale    i.MX287
ATMEL    AT91SAM9X35

这两个都不错,都可以选择!

1,资源都比较丰富;
2,价格都比较便宜;
3,唯一的区别,9x35用的是ddr2内存,成本略高;

网友C:
其实,cortex-a8的模块,我们也有,您可以关注一下;性能上肯定比arm9好,成本也会贵一点;

网友D:
其他两款没用过,不过Freescale 的板子还是不错的,用在轿车级控制器上,实时性也可以,而且有协处理器,其处理速度是CPU的两倍。

网友E:
3250就算了。

我们前年也做过相同的选着 只是在9X35 IMX287 AM335X三个中选, 最后选的是9X35

AM335X对工业控制这个数据量不大 却要求可靠性的东西优势不大, 并且价钱是其他两个的两倍。
IMX287当时买的评估板 晶振一摸死,电源管理系统乱糟糟的,对比9x35给排除了。

现在我们用的 9X35做的控制器, 施耐德PLC就是用的ATMEL的arm9的。

网友C:
boyie ,
"IMX287当时买的评估板 晶振一摸死,电源管理系统乱糟糟的,对比9x35给排除了。"

我估计这个是您购买的评估板有问题!估计是晶体或者哪里设计出了问题.
我们以前做CIRRUS LOGIC主板的时候遇到过这个现象;
如果真是这么糟糕,是FREESCALE的问题,那这个I.MX28早就无人用了!

网友C:
ATMEL一直致力于工控的领域,稳定性还是有目共睹的.

网友F:
在电力行业主要为atmel和飞思卡尔,atmel的9260用的比较多,升级版9G25用到少,9x系列就不知道出货怎么样了,我们的批量采购周期基本上在45天左右,代理商会提前备货的

楼主:
多谢楼上细心的回复,小弟不一 一谢过了,最后选定的是atmel x35,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G:
atmel 9x 还是不错的,资源丰富,

网友H:
楼主选择了9X35,我个人也有个提议,不如用A5D31.

网友C:
9x35整体成本会便宜些,毕竟a5d31 ddr要两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