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防反接电路

楼主(2015-03-12):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中的C28 与 R45如何取值呢?这个值乱写的。

网友A:
MOS反了,也不建议控制GND,
不知道这个RC要干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反了,也不建议控制GND,
不知道这个RC要干嘛用

左边是输入  右边是输出   MOS肯定没有反   ,,,控制GND有什么坏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边是输入  右边是输出   MOS肯定没有反   ,,,控制GND有什么坏处吗?

MOS的DS反向了,体二极管方向反了,
GND“干净”重要,系统要求不高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B:
你的设备,如果有跟别的设备连接的话,GND是不能随便断开的,除非你设备是独立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