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这个恒流源电路如何理解计算

楼主:
请问这个恒流源电路如何理解计算

网友A(2015-03-13):
R2R3去掉更合理.

谢谢大家!

网友B(点评):
稳态精度能能提高,但稳定性有下降或不能用。此话差已。
maychang -10

网友C:
怎么没有人关注呢?顶起···········楼主你这电路用在什么地方的呢?

网友B:
虚短原理计算即可。

网友B:
(UI-V)(R1+R3)/R1=UI-U01,(1)
(U01-V)(R2+R5)/R2=U01-U02,(2)
U02=I*R7(R9+R8)/R8,(3)
gm*(U01-I*R7)=I,(4)
v是上个OP的输入端电平,U01是上个OP的输出电平,U02是下个OP的输出端电平,I是输出电流,gm是MOS管的驮导,
四个方程,四个未知数,必有唯一解。

网友D:
依我看,只用一个运放已经足够。楼主恒流源的负载是在MOS管漏极,而MOS管源极漏极电流相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依我看,只用一个运放已经足够。楼主恒流源的负载是在MOS管漏极,而MOS管源极漏极电流相等。 ...

呵呵。

一看你就是外行。

谢谢大家!

maychang -10

网友E:
版主,mentor9这样的账号是不是直接删掉为好?

网友F(2015-04-30):
负载电阻为零时,上端OP是一个同相放大器,输出电压控制MOS管的DS阻值;
当负载电阻变化时, 上端OP是一个减法器,输出电压相对上一种情况降低,调节MOS的导通率以恒流。
望斧正。

网友G:
如果R1=R5的话。

谢谢大家!

下面运放的输出就是Vi。

所以输出电流就是Vi/101/1。

再次感谢大家!

如果R1不等于R5那么几乎无法计算。

网友G:
如果R1不等于R5。

谢谢大家1

计算就需要知道MOSFET的GS电压。

但与三极管的Vbe在反馈的情况下几乎为0.7V的事实。

Vgs电压几乎就是开启电压。

那么这个电路方程就有解了。

再次感谢大家!

如果上面运放输出Vo。

Vo - Vgs = Io.

Io = K*Vgs。

Io*101=V2.

V1 - V2=0.001(V1-Vo)- 0.01(V2-Vo)

这个方程有解。

但MOS的Id和Vgs的关系不十分精确。

故反馈电路没这么做的。

这不是一个懂反馈的电路工作者设计的。

但这个电路可以工作。

也存在反馈。

但是输入电压和输出电路没有一个精确的关系。

去掉R2,R3 可以得到一个反馈的精确结果。

这个电路可以对付用。

但不知道遇到了什么问题非要这么解决。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H:
这个电路我在ADI的参考设计上见过,参数不同但是也有那些大电阻,不知道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