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非隔离AC-DC降压恒压芯片推荐方案

楼主(2015-03-12):
求非隔离AC-DC降压恒压芯片推荐方案,谢谢!

网友A:
如果嫌贵 找国产 替换型号 自己去搜 已经见过叫什么型号忘了

楼主:
之前找到有一款VB409,连变压器或者电感都不用的,AC12-580V就是功率只能做到1W以内.就是看看过内或者国外最新应用在小家电有什么好的最省成本的小家电电源方案推荐!谢谢!

网友B:
开关电源效率更高,体积也很小

网友C(2016-07-03):
超宽输入电压电源解决方案

超宽电压降压电源芯片模块:
PE-12V-B4: 15-380VDc转12V
PI-05V-B4:  12-380VDc转5V
PI-3V3-B4:  9-380VDc转3.3V

关键词摘要:非隔离 宽电压输入范围 高耐压降压 蓄电池降压 超宽电压输入 DC-DC转换器 AC-DC变换器 仪器仪表电源 工业控制辅助电源 宽电压电源模块

设计特色:

• 超宽输入电压范围(10-265 VAC 或13-400VDC))

• 极高能效

    • 效率高达65%

• 极低的功耗:典型待机功耗小于6mW(@带载100uA时)

应用领域:

• 输入电压范围变化极宽的蓄电池供电场合(动力车系统、光伏系统、UPS不间断电源、EPS应急电源、光伏逆变器、风光互补控制器、动力电池保护板、BMS电池管理系统等的DC-DC转换供电模块);

• 工业电器的供电控制(特别是宽电压输入范围的工业控制所用的辅助电源,比如仪器仪表,智能电表,自动化仪表,定时器,工控设备等);

• 家用电器的供电控制(比如WIFI插座、电饭煲、洗碗机及其它白色家电)。

• 其它非隔离供电的应用,比如夜间照明灯、LED驱动、电表及住宅加热控制器等。

网友:
可以用TI的 VIPER 22 可以从220到15V。我做过这个。 非隔离的。电流就两三百个毫安。

网友D(2017-07-29):
XD308H 超宽输入电压范围 降压型DC/DC电源芯片 18-600VDC 输出500mA

超宽电压输入高压降压芯片,输入18-600V,5V/500mA DC/DC电源芯片

XD308H是一款18-600VDC 超宽电压输入范围的高压降压型DC/DC电源芯片,可适应12-380VAC超宽电压输入(外部加整流滤波),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达到500mA,内部集成全面完善的保护功能(短路保护,过载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输出欠压保护,过热保护等)。 该高压降压芯片以较低的BOM成本(外围元件数目极少)方便的实现宽电压高压降压小功率电源解决方案,  广泛应用于非隔离型家电产品和工业产品等。

网友E:
谢谢楼上
XD308H这么好的性能
请把XD308H资料传上来,搜不到资料

网友E:
是不是这个

网友E:
国产的的器件,PDF资料给的很含糊,想变通使用都很难

网友E:
输入220v交流,能否用XD306输出50v到200v,500mA的电压

网友D(2017-09-07):
XD308H非隔离AC-DC降压恒压芯片规格书:

网友F:
XD308几元钱一个 可以直接做一个隔离的驱动出来了 买士兰微的芯片0.3-0.5内 可以做5V500毫安总体成本都不要1元钱 你妹一个芯片要2块多 越南盾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XD308几元钱一个 可以直接做一个隔离的驱动出来了 买士兰微的芯片0.3-0.5内 可以做5V500毫安总体成本都不要 ...

呵呵,真正懂的人自然知道芯片的好坏!乱吠乱叫又有啥用呢?
自己的芯片不行不去好好研究技术只会黑别人有用吗?

网友G:
非隔离AC-DC降压恒压芯片推荐方案:

网友F(2017-11-22):
引用 网友D:
呵呵,真正懂的人自然知道芯片的好坏!乱吠乱叫又有啥用呢?
自己的芯片不行不去好好研究技术只会黑别人 ...

士兰微  明微 大把的替换芯片 不会比你308好多少倍 不去看看市场这里乱叫

网友H:
楼主好,我这里有几款不知道你是否中意,不妨加我微信LG1105023765  qq1105023765 发资料给你参考一下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士兰微  明微 大把的替换芯片 不会比你308好多少倍 不去看看市场这里乱叫

呵呵,据我所知你所说的士兰微  明微目前应该没有一款XD308H这样的恒流恒压非隔离芯片吧:持续电流500mA(峰值800mA),18-600VDC 超宽电压输入电源芯片。可能是他们看不上这个特殊的产品应用领域吧。

网友F(2018-03-14):
引用 网友D:
呵呵,真正懂的人自然知道芯片的好坏!乱吠乱叫又有啥用呢?
自己的芯片不行不去好好研究技术只会黑别人 ...

哪家说话都是狂犬呀 这么有个性的,如果真的很牛X为啥连个资料都搜不到 国内多电源芯片的 明微 士兰微,晶丰明 人家上亿的销售额  在加个大点的 华润 难道他们还差 都不知道什么货来的不怪的说话都是狂犬方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呵呵,据我所知你所说的士兰微  明微目前应该没有一款XD308H这样的恒流恒压的非隔离芯片吧:持续电流500mA ...

百分百的有自己去他们官网看 其次晶丰的我已经在使用,国内做这样的芯片我知道最少有5家 性能都不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哪家说话都是狂犬呀 这么有个性的,如果真的很牛X为啥连个资料都搜不到 国内多电源芯片的 明微 士兰微, ...

老王:是你出言不逊在先吧,只是回敬一下你而已,做人尤其是做技术的人谦虚为本,尊重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欢迎技术方面的讨论,不接受恶意攻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