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谁见过这颗料的**?

楼主:
led驱动板上的一个封装为 SOT23-5的ic, 谁知道是什么IC啊?

不好意思,忘记上图了,抱歉,丝印是“11 1320”

2脚接地,3脚悬空,5脚到MOS栅极

网友A(2015-03-12):
上图,不然谁知道这个IC是什么。

网友B:
至少写个丝印吧
是电源转换芯呢
还是LED驱动芯 后接几颗LED 电流多少
外围电路描个

网友C(点评):
不好意思,真心不知道

网友D:
只用自己公司的IC,不清楚,,,
看看管脚功能,直接找个料替换就好了,何必这么费劲。。。

网友E:
这是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F:
不知道,应该是什么LED恒流源芯片吧;
找代理LED恒流源芯片的厂家问问看;

楼主:
艾玛 谁知道啊,人工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