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板接上l7805

楼主(2015-03-12):
我用两个太阳能电池板串联后电压是10v,作为输入端接上一个l7805后,原来10v的电压在输入端变成了5.5v,输出电压变成了4v,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负载重了
或者说太阳能板输出电流不够
后端电流如果不打 试试接HT7150

网友B:
买一块大功率的太阳能电池板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要中午放在强光下,晚上的话放在白炽灯下面也能发电

网友B:
买一块大功率的太阳能电池板就可以了,例如18V的输出电压,要放在太阳底下,晚上的话放在白炽灯下面也能发电

网友C:
负载太重

网友D:
输出功率太低

网友E:
太阳能电池功率不足啊

网友F:
呵呵.首先做功率跟踪.从最大功率点上变压,dcdc高效率,生成你的5v

网友G:
负载重,电源供电能力不足;
你在太阳能电池板2端,接电阻试验,接大电阻可以,小电阻估计就带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重了
或者说太阳能板输出电流不够
后端电流如果不打 试试接HT7150

我没接负载,也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载重,电源供电能力不足;
你在太阳能电池板2端,接电阻试验,接大电阻可以,小电阻估计就带不动 ...

我就接了个电池,而且什么都不接的时候还是电压降得很低

楼主:
空载测试也一样,还有没有其他情况,像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压不稳定,接到稳压三极管会受到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载重,电源供电能力不足;
你在太阳能电池板2端,接电阻试验,接大电阻可以,小电阻估计就带不动 ...

没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载重,电源供电能力不足;
你在太阳能电池板2端,接电阻试验,接大电阻可以,小电阻估计就带不动 ...

空载的,有没有其他情况

网友H:
楼主测的可能是太阳板的空载电压,太阳板硅片的面积越小,带载电流越小,光线越暗,带载电流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