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耗散功率和温度的关系

楼主(2015-03-12):
(无正文)

网友A:
不会,只是耗散功率大的能承受更高的耗散功率而已,仅此。

网友B:
看散热能力;
散热能力强的才会散热快点;

网友C:
额定功率大的
意味着封装不一样 散热当然好一点

网友D:
去看看热阻的**。
耗散功率大的,管芯温度会更低,不容易坏。
热阻相当于2个:
管芯到三极管本身散热片的热阻,这取决于耗散功率的大小。
外部散热片到环境的热阻。当然,假设三极管本身散热片和外加散热片紧密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