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指导为什么不行

楼主(2015-03-12):
用矩阵键盘做计算器,在开发板上除了等号键不能用,其他的都可以,请问是什么原因。程序在Proteus上仿真都可以的

网友A:
是不是该按键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该按键坏了呢

按键检查过了,没坏:'(其他的程序烧写进去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键检查过了,没坏其他的程序烧写进去没问题。

还是程序原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键检查过了,没坏其他的程序烧写进去没问题。

程序有问题, 很有可能可能

网友C:
个人感觉也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D:
怎么个不能用呢?大概多说一点。
有的计算器是你按了=号直接出结果的,有的是按了=号,还要按个别的键。
之前我用QT练习写计算器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一般是软件哪里没搞对,矩阵键盘的话多检查一下吧。

网友E:
你看看你按键初始化设置对了没,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F:
单片机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