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下面波形中的尾巴什么引起的

楼主(2015-03-12):
(无正文)

楼主:
波形为场效应管D极的波形

波形是场效应管D极的波形

波形是场效应管D极的波形

网友A:
电路中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引起的。
即以图中电感L27来说,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电感,该电感各匝之间存在电容,正如一支电容(例如图中C173)存在寄生电感一样。

网友B:
标准的升压波形
高平台是输出电压,振荡波的中心是输入电压

网友C:
如果你懂得换参考点的话,你所测的MOS管漏极D对地的波形其实是电感两端的电压波形(你把探头置地端放在电感的另一端,D端探头不动,最好用隔离探棒),这时你测的波形应该是你现有波形向下平移一个电源电压的直流偏置,好了这样的话就好理解了,MOS管导通,电感L两端电压为电源电压,关断会产生反相电动势,并传送能量,在能量消耗完时漏感的能量传不出去,只好消耗在震荡上,目前你的BOOST电路所带的载应该是工作在断续模式,试试把电流波形弄出来看看

楼主:
再来看一下我空载和加了不同阻值负载的波形

楼主:
有没有办法,例如调节电路上某个器件的参数,能使接不同阻值负载的时候,波形的尾巴(振荡部分)消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例如调节电路上某个器件的参数,能使接不同阻值负载的时候,波形的尾巴(振荡部分)消除。 ...

无法消除,有这个波形是正常的。在电感两端并联RC元件用于吸收震荡能量,可以在某些状态下减小这个波形,但这些措施都会造成效率降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例如调节电路上某个器件的参数,能使接不同阻值负载的时候,波形的尾巴(振荡部分)消除。 ...

基本上没有必要消除它。对EMI影响最大的还是开关ON/OFF转换的瞬间

网友E:
这个波形正常,但是你如果觉得不好看的话,将L27的电感量加大,或者将开关频率调高,可消除带负载情况下的震荡,但是空载情况是有这个震荡的. 如果加大电感量,请注意电感的饱和电流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波形正常,但是你如果觉得不好看的话,将L27的电感量加大,或者将开关频率调高,可消除带负载情况下的震荡 ...

这样的波形又是怎么产生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波形又是怎么产生的啊?

它的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