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IAR编译错误,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iar_system_Mtxlock"

楼主: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iar_system_Mtxlock" [referenced from xsyslock_mtx.o(dl7M_tlf.a)]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iar_file_Mtxinit" [referenced from xsyslock_mtx.o(dl7M_tlf.a)]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iar_system_Mtxinit" [referenced from xsyslock_mtx.o(dl7M_tlf.a)]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iar_file_Mtxdst" [referenced from xsyslock_mtx.o(dl7M_tlf.a)]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iar_system_Mtxdst" [referenced from xsyslock_mtx.o(dl7M_tlf.a)]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iar_system_Mtxunlock" [referenced from xsyslock_mtx.o(dl7M_tlf.a)]
有谁碰到过这个情况,
IAR版本是7.3       STM32库版本是3.5

网友A(2015-03-12):
以前可以编译通过吗?
如果可以就是有文件没装全,或者设置的头文件的路径不对;

网友B:
头文件路径不对,注意检查iar的配置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文件路径不对,注意检查iar的配置路径

头文件么     还有IAR配置路径是?  库文件包含路径还是用户文件包含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可以编译通过吗?
如果可以就是有文件没装全,或者设置的头文件的路径不对;
...

工程文件以前是用keil 做的  编译没有问题,这几天更改为iar编译的  主要就是stm32+ucos-iii+modbus       用keil调ucos太麻烦  所以改IAR  没想到碰到这么个问题  我再查查头文件

网友C:
看起来是汇编语言/C语言的模块没有添加的工程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汇编语言/C语言的模块没有添加的工程里面。。。

什么意思???   汇编语言的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汇编语言的模块。。。

也可能是C的。。。。。我不清楚。。。

网友C:
一般的,既然它带了__iar_这样的前缀,我觉得应该是汇编语言的模块。。。。

楼主:
直接用ucos-iii官方的IAR工程里边的文件替换掉我自己的

然后重新定义路径什么的  编译通过  没有报错

那么这个应该是我自己建的工程配置有问题了么

楼主:
modbus 自带源码里边的这句竟然报警告:

ucASCIIBuf[usRcvBufferPos] |= ucResult;

Warning[Pa082]: undefined behavior: the order of volatile accesses is undefined in this statement ****************\BSP\modbus\src\mbascii.c 276
    /*   运算符两边都是volatile变量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