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请教一个C文件组织的问题

楼主(2015-03-12):
     刚编了个程序,主程序要用到显示文字,把文字建模后都存到Model.h中,另外把一些固定显示内容的函数编在了Main_Disp.c中,并建了Main_Disp.h,由main.c调用,不过在main.c中也有的地方用到了Model.h,编译通过,但连接的时候说那些字模都是重复定义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main.c
#include "Model.h"
#include "Main_Disp.h"
....
....

Main_Disp.c

#include "Model.h"

....
....

Model.h

#ifndef _Model_H
#define _Model_H

unsigned char code font_dong[] =   //"动"
{
0x00,0x00,0x40,0x48,0xC8,0x48,0x48,0x40,0x20,0x20,0xFC,0x20,0x20,0xE0,0x00,0x00,
0x00,0x00,0x0C,0x0A,0x09,0x08,0x0A,0x2C,0x10,0x0C,0x13,0x20,0x10,0x0F,0x00,0x00,
};

......
.....

#endif

网友A:
把这些字膜放在.c, .h里用extern声明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些字膜放在.c, .h里用extern声明

非常感谢回复,看来只有用这个办法了

网友C:
我比较好奇,你为什么要把定义放在H文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好奇,你为什么要把定义放在H文件里?

省事儿:lol

网友C:
怎么会省事呢,定义的是要为数据建造实体的。头文件每包含一次就要分配一次空间,当然会告诉你重复定义了。除非是在数据封装的时候,存心不想让人在应用程序里使用 这个头文件定义的数据才会在 H文件里定义数据。你这个用法就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省事呢,定义的是要为数据建造实体的。头文件每包含一次就要分配一次空间,当然会告诉你重复定义了 ...

谢谢你的仔细回复,以后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仔细回复,以后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没事,你不用谢我。以后有人问你的话你也好好回答别人就是了,入门不是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