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大神指导程序在开发板上为什么就一个等号没法用(软件仿真都没问题)

楼主(2015-03-12):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en=P2^7;
sbit rs=P2^6;//  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P2^5; //  读或写
sbit busy=P0^7;//  忙或闲  标志
char i,j,temp,num,num1;//字符标志位
long a,b,c;     //a,第一个数 b,第二个数 c,差
//float a_c,b_c;
uchar flag,fuhao;//flag表示是否有符号键按下,fuhao表征按下的是哪个符号
uchar code table[]={ 7,8,9,0, 4,5,6,0, 1,2,3,0, 0,0,0,0};
uchar code table1[]={  7,8,9,0x2f-0x30, //按键标值 0x2f-0x30是将字符转化为数字,
                                                4,5,6,0x2a-0x30, //与后面的0x30+i抵消,得i值
                                                1,2,3,0x2d-0x30,
                                                0x01-0x30,0,0x3d-0x30,0x2b-0x30};//0x01是清屏命令
void delay(uchar z) // 延迟函数
        {
                uchar y;
                for(z;z>0;z--) //延时z*y
                        for(y=0;y<110;y++);
        }
void check() // 判断忙或空闲  就是是否有按键按下
{
        do
        {
                P0=0xFF;
                rs=0;     //指令
                rw=1;     //读rs rw 值为01时,忙标志和地址计数器读出
                lcden=0;     //E=0,禁止读写
                delay(10); //等待,液晶显示器处理数据
                lcden=1;     //E=1,允许读写
        }
        while(busy==1); //判断是否为空闲,1为忙,0为空闲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写指令函数
{
        P0=com;    //com指令付给P0口
        delay(10);
        rs=0;//0  0  写指令 无输出
        rw=0;
        lcden=0;//关闭lcd使能
        check();//检验按键
        lcden=1;//开启lcd使能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P0=date;
        delay(10);
        rs=1;
        rw=0;
        lcden=0;
        check();
        lcden=1;
}
void init()
{
        num=-1;
        lcden=1;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
        write_com(0x01);
//        num_1=0;
        i=0;
        j=0;
        a=0;
        b=0;
        c=0;
        flag=0;
        fuhao=0;
}

void keyscan()
{
        P1=0xfe;
        if(P1!=0xfe)
        {
                delay(20);
                if(P1!=0xfe)
                {
                        temp=P1&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0;break;
                                case 0xd0:num=1;break;
                                case 0xb0:num=2;break;
                                case 0x70:num=3;break;
                        }
                }
                while(P1!=0xfe);
                if(num==0||num==1||num==2)
                {
                        if(j!=0)
                        {
                                write_com(0x01);
                                j=0;
                        }
                        if(flag==0)
                        {
                                a=a*10+table[num];
                        }
                        else
                        {
                                b=b*10+table[num];
                        }
                }
                else
                {
                        flag=1;
                        fuhao=4;
                }
                i=table1[num];
                write_data(0x30+i);
        }
        P1=0xfd;
        if(P1!=0xfd)
        {
                delay(20);
                if(P1!=0xfd)
                {

                        temp=P1&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4;break;
                                case 0xd0:num=5;break;
                                case 0xb0:num=6;break;
                                case 0x70:num=7;break;
                        }
                }
                while(P1!=0xfd);
                if(num==4||num==5||num==6&&num==7)
                {
                        if(j!=0)
                        {
                                write_com(0x01);
                                j=0;
                        }
                        if(flag==0)
                        {
                                a=a*10+table[num];
                        }
                        else
                        {
                                b=b*10+table[num];
                        }
                }
                else
                {
                        flag=1;
                        fuhao=3;
                }
                i=table1[num];
                write_data(0x30+i);
        }
        P1=0xfb;
        if(P1!=0xfb)
        {
                delay(20);
                if(P1!=0xfb)
                {

                        temp=P1&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8;break;
                                case 0xd0:num=9;break;
                                case 0xb0:num=10;break;
                                case 0x70:num=11;break;
                        }
                }
                while(P1!=0xfb);
                if(num==8||num==9||num==10)
                {
                        if(j!=0)
                        {
                                write_com(0x01);
                                j=0;
                        }
                        if(flag==0)
                        {
                                a=a*10+table[num];
                        }
                        else
                        {
                                b=b*10+table[num];
                        }
                }
                else if(num==11)
                {
                        flag=1;
                        fuhao=2;
                }
                i=table1[num];
                write_data(0x30+i);
        }
        P1=0xf7;
        if(P1!=0xf7)
        {
                delay(20);
                if(P1!=0xf7)
                {

                        temp=P1&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2;break;
                                case 0xd0:num=13;break;
                                case 0xb0:num=14;break;
                                case 0x70:num=15;break;
                        }
                }
                while(P1!=0xf7);
                switch(num)
                {
                        case 12:
                        {
                                write_com(0x01);
                                a=0;
                                b=0;
                                flag=0;fuhao=0;
                        }
                        break;
                        case 13:
                                {
                                        if(flag==0)
                                        {
                                                a=a*10;
                                                write_data(0x30);
                                                P1=0;
                                        }
                                        else if(flag==1)
                                        {
                                                b=b*10;
                                                write_data(0x30);
                                        }
                                }
                        break;
                        case 14:
                                {
                                        j=1;
                                        if(fuhao==1)
                                        {
                                                c=a+b;

                                                write_com(0xcf);
                                                write_com(0x04);

                                                while(c!=0)
                                                {
                                                        write_data(0x30+c%10);

                                                        c=c/10;
                                                }
                                                write_data(0x3d);        //=号
                                                a=0;
                                                b=0;
                                                flag=0;
                                                fuhao=0;
                                        }
                                        if(fuhao==2)
                                        {

                                                if(a-b>0)  c=a-b;
                                                else c=b-a;
                                                write_com(0xcf);
                                                write_com(0x04);
                                                while(c!=0)
                                                {
                                                        write_data(0x30+c%10);
                                                        c=c/10;
                                                }
                                                if(a-b<0)
                                                        write_data(0x2d);
                                                write_data(0x3d);
                                                a=0;
                                                b=0;
                                                flag=0;
                                                fuhao=0;
                                        }
                                        if(fuhao==3)
                                        {
                                                c=a*b;
                                                write_com(0xcf);
                                                write_com(0x04);

                                                while(c!=0)
                                                {
                                                        write_data(0x30+c%10);
                                                        c=c/10;
                                                }
                                                write_data(0x3d);
                                                a=0;
                                                b=0;
                                                flag=0;
                                                fuhao=0;
                                        }
                                        else if(fuhao==4)
                                        {

                                                i=0;
                                                c=(long)(((float)a/b)*1000);
                                                write_com(0xcf);
                                                write_com(0x04);
                                                while(c!=0)
                                                {
                                                        write_data(0x30+c%10);
                                                        c=c/10;
                                                        i++;
                                                        if(i==3)
                                                        write_data(0x2e);//液晶.
                                                }
                                                if(a/b<=0)
                                                write_data(0x30);
                                                write_data(0x3d);
                                                a=0;
                                                b=0;
                                                flag=0;
                                                fuhao=0;
                                        }
                                }
                        break;
                        case 15:
                        {
                                write_data(0x30+table1[num]);
                                flag=1;
                                fuhao=1;
                                break;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A:
好长的代码

网友B:
你贴了这么长的代码,却没有说出问题的重点。且不说有没有人愿意看你的代码, 就算愿意看, 也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自己都不认真, 甚至不愿意花功夫多打几个字, 怎么能指望有人花功夫看你那混乱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