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问题咨询

楼主(2015-03-12):
1 toshiba有光耦产品,比如TLP290-4(GB),有人说日系的不是专门做光耦的,不推荐用,是这样的?
2 TLP290-4(GB)原边的LED多少电流就可以开启工作?我自己做实验1mA即可使得电流传输比的副边产生0或者1信号(3.3V的10k上拉电阻下面输入到处理器端口);有人说1mA可能导致光耦不工作,手册上也没有查到使得光耦工作的原边最小电流;
3 光耦驱动芯片(比如MOSFET的驱动芯片)原端一般是一个单向的二极管,手册上没有,但是有人说经验应该加一个反向二极管,估计是来使得原边关断的时候有一个回流?正确的接法需要接?

网友A:
1、日产光耦不错,没有“不是专门做光耦的”一说。
2、没有“原边最小电流”这个参数,只有“电流传输比”这个参数。但需要注意:电流传输比是随原边电流变化的。另外,副边负载电阻影响延迟时间。
3、光耦不是电感,不需要反向并联二极管“使得原边关断的时候有一个回流”。

网友B:
和楼主一样学习一下

网友C:
1、又不是线性光耦,说得好像光耦技术要求极高似的。。说句不好听的,你自己都可以DIY个光耦出来。
2、光耦的CTR相当于三极管的HFE。你应该先考虑光敏三极管集电极电流,然后反推IF。
3、等别人回答吧,俺不清楚这个。

网友D:
日产光耦是不错
但是 不推荐使用 同等性能 我宁愿用别的
你懂的

网友E:
斑竹说的不错。

网友F:
东芝的光耦做的不错的,不过你可以用台湾的或国产的;
1mA的问题,既然手册有说明,你要留点余量,至少2mA吧;

网友G:
你要在驱动/光耦老化问题上取得平衡就行。光耦肯定有个电流最大值的,也有推荐值的,这两个值都没有的光耦 那才叫不敢用。还有在额定电流下的LED的端电压的。驱动电流计算需要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日产光耦不错,没有“不是专门做光耦的”一说。
2、没有“原边最小电流”这个参数,只有“电流传输比” ...

3 也有的说是起保护作用,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3 也有的说是起保护作用,需要?

“也有的说”非常不靠谱,尤其是在网上,各种胡说八道太多了。即使是例如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的教材,那里面的胡说也比比皆是。
最靠谱的,是生产厂家的datasheet。datasheet上没有说必须加这么个二极管,只给出一个参数叫最大反向电压。如果你的电路中反向电压不会超过datasheet给出的最大允许值,就不必加。

网友H:
松下和东芝的光耦,用的非常多的。就是价格贵。
台湾的有 everlight的,没用过。
国产的不知道有什么。

网友I:
个人建议不用伐值的状态下工作

网友A(点评):
那是“阈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I:
个人建议不用伐值的状态下工作

疏忽了,谢谢提点

网友J:
光耦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复杂的都有牛人出书专门讲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