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PLL模块使用中的一些错误(转)

楼主(2015-03-12):
最近使用pll模块产生一些FPGA内部时钟,发现错误一大堆,费了好半天终于弄明白了。

1.综合时的错误

ERROR:Xst:2035 - Port <clk> has illegal connections. This port is connected to an input buffer and other components.
Input Buffer:

XILINX对上述错误的解决方法是:

----------------------------------------------------------------------------------------------------------------------------

XST - "ERROR:Xst:2035 - Port <signal> has illegal connection. Port is connected to input buffer and following ports Port <pin> of instance <instance> with type <typename>"
问答编号#        22658
型号        XST General
最后更新日期        2007-04-11 00:00:00.0
记录状态        Active
关键词        XST, IBUF, OBUF, netlist
疑问描述
Keywords: XST, IBUF, OBUF, netlist

When attempting to instantiate a netlist, the following error occurs in XST:

"ERROR:Xst:2035 - Port <signal> has illegal connection. Port is connected to input buffer and following ports:
Port <pin> of instance <instance> with type FDCEC"

解决方案
This error will occur if the instantiated netlist contains I/O ports. There are two ways to fix this error:

1. Generate the instantiated netlist without I/O ports.
2. Instruct XST not to add I/O Buffers.

Please refer to the XST User Guide on how to disable the automatic I/O Buffer insertion.

-------------------------------------------------------------------------------------------------------------------------------

于是我找到XST User Guide文档,按照文档所说的禁掉自动I/O Buffer insertion 功能。具体做法

选中synthesize,然后process->properties->Xilinx Specific Options,把add I/O buffer 的勾去掉。

去掉勾后,synthesize通过。

2.implement错误

点击translate后,出现如下错误:

ERROR:NgdBuild:924 - input pad net 'clk' is driving non-buffer primitives

出现上述错误的原因:

字面意思是说输 入信号clk未经buffer就用来驱动其他primitives 了,这个primitives 估计指的是我们用做输出的pad 。字面意思不难理解,可是怎么修改呢。

在我们的这个例子中,clk有两个load,一个是直接到输出端的test pin,另一个是到内部PLL作为源时钟来产生系统内部时钟。连接PLL时,输入信号先要连接到内部buffer以产生较强的驱动能力,从而保证时钟的时 序质量。但是由于输入信号的另一分支不经过任何电路就直接连接到了输出pad ,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即连接buffer的分支会被短路,从而失去预期的效果。正因为如此,ISE给出了错误警告。

理解这一点以后,解决办法就有了。比如选择CLK经过PLL后无相位差的时钟输出作为test pin,可以达到同样效果,当然会有1个clock的延迟,但是对于时钟信号,这是观察不到的。

另外,如果CLK没有驱动PLL,只有输出到test pin这一个load,那么上述的错误警告就应该不会产生了。

网友A:
这个分享的是楼主心得

网友B:
与楼主遇到过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