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无法编译成功

楼主(2015-03-12):
新手上路,为何编译时老这样。。
No valid installed HI-TECH compiler drivers

网友A:
你确定你安装PICC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安装PICC驱动了?

不就是安装PICC编译器就行了吗?

网友B:
安装完编译器试了再说。

网友C:
提示 HI-TECH编译器驱动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 HI-TECH编译器驱动没装

我知道啊,但是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完编译器试了再说。

PICC已经安装过了。。

网友B:
还要设置编译器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设置编译器路径。

怎么设置,望详细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B:
我的电脑没装MPLAB,你自己看看。

网友D:
是PIC的C编译器不支持当前芯片型号,换高版本的C编译器.我早几天就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PIC的C编译器不支持当前芯片型号,换高版本的C编译器.我早几天就碰到这个问题 ...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呢,我用的是PICC9.8

网友E:
你这是没有安装PICC编译器,或者是安装的编译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没有安装PICC编译器,或者是安装的编译器有问题

我是按照默认路径安装的PICC9.8  到现在还没编译成功。。

网友D:
是PICCC18(V9.8).我也是初学者,拿人家已编好的程序进行编译,老是提示:No valid installed HI-TECH compiler drivers.后来换高版本的PICC18(V9.8),就没有这个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PICCC18(V9.8).我也是初学者,拿人家已编好的程序进行编译,老是提示:No valid installed HI-TECH compil ...

我用的是V9.8 也是用别人的程序,为何总是报错。

网友D:
我用的是V9.8 也是用别人的程序,为何总是报错。-----文件夹名称要用英文,不能用中文名,故:
1.文件夹不能放在桌面,即使是文件夹名称是英文。
  因为放在桌面的话,会显示: 桌面→文件夹名字
2.在F盘(或其他盘,如E盘)建个英文文件夹,把工程内容放在这里就行。
  注意: F→工作程序→英文文件夹-------这是不对的,因为有中文字样"工作程序",正确应如下:
  F→英文文件夹
  所以,你把人家已编好的程序放在: F→英文文件夹中的"英文文件夹",再编译就没问题了。
我昨天就碰到你所说的现象。

网友D:
因为放在桌面的话,会显示: 桌面→文件夹名字-----中有中文字样"桌面",我在找PICC18(V9.8)**版,没找到。要是有人贡献一下,多谢了.

网友F:
我的也是这样
我先装的MPLAB IDE v8.92,后装的HI-TECH C for the PIC10_12_16 MCU Family
安装程序属性设置为Win7兼容,管理员身份运行;
我的是Win7-64bit系统;
安装程序直接放到E盘里,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
安装路径默认没改

网友F:
我都摸索5天了,现在看来51与AVR容易多了,难怪学校老师不学PIC

网友F:
有高手指点一下吧,小弟拜托各位大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