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研究一块开源的板子

楼主(2015-03-12):
上面用了CY22393时钟芯片,但是他需要预先烧录,配置ABCD等时钟,都要用CY30701编程器编程

网友A:
嗯,这个太贵了

楼主:
是啊,不知道给位高手有没有别办法,或者买一个经济一点的烧录器可以支持这个器件

网友B:
自己搞个?呵呵

楼主:
我试过I2C编程,自己搞了个AVR
的TWI接口去读写内部RAM都正常,但是掉电就恢复出厂设置的时钟。

网友C:
好像是EPROM需要高压编程

网友D:
印象中是要用cy3672来烧录22393,

网友E:
你可以找找代理商或者cy办事处,看看能不能帮你先烧一下

网友F:
嗯,等量产了再买工具

楼主:
嗯,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