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抖一般要延时多久

楼主(2015-03-12):
键盘扫描的消抖一般要延时多少时间

网友A:
通常为数毫秒级别。

楼主:
是无时无刻的循环扫描好呢,还是每隔个时间扫描好?

网友B:
简单系统可以串入主循环,则便是“无时无刻”扫描之。否则建议采用定时中断扫描,当然也可以采用按钮触发中断扫描。

楼主:
如果是隔着时间扫描,那么是不是可以不消抖?

网友C:
无论是那种扫描都必须考虑消抖。

楼主:
恩,书上说抖动时间大约6ms,消抖10ms应该可以了。怎么才算复杂系统呢?
如果我每隔10ms扫描一次键盘,也可以用这个间隔做消抖,感觉上好像“没消抖”

bit   fg_shake;               =0
bit   fg_scan;                 =0

//中断中,每10ms就fg_scan=1;
void    main(void)
{
           -----;
           if(fg_scan==1)
           {
                      fg_scan = 0;
                      keyscan();
           }
}

void   keyscan(void)
{
           if(key_on ==1) //有键按下
           {
                     if(fg_shake==1)  //说明过了10ms
                     {
                                 //按键处理
                     }
                     else   fg_shake=1;
           }
           else   fg_shake =0;
}

网友D:
你的程序虽然消抖了,但是没有防止单次击键下重复响应。一般情况下这是不允许的,即使是做连击功能,也该有个计时,以防响应过快。

楼主:
重复响应是说,按键抬起时没有清除按键标志就又按下键是吗?
好像问题不大吧,因为处理的时候,这样快速的按键可以认为一次按键。我一般单击按键是按照下降沿来处理的,如果是连击,10ms应该够反应了吧,也可以在处理时加个时间计数。。。

网友C:
扫描时间过快时会导致你一次按键多次响应的 ,不过可以通过加入一个标志位,在你长按的时候,如果标志位为1则说明之前已经执行过一次,下次就不要执行了,直接返回主程序,这样可以做到一次按键一次响应,同时运用好的话,可以用来做长键处理,只需加入一个长按时间计数则可

网友E:
教材上一般建议10ms左右,实践验证10ms也够了,当然还可以长点,只要符合你的按键反应要求就行了,实验去确定这个时间值。以前的一个产品中,用扫描的方式,延时大约9ms,效果还行。但如前面的朋友所言,楼主贴出的代码思路会造成多次进入按键处理部分,而且还不知道你的key_on是什么,是IO口状态还是其他内存变量。如果你采用边沿触发中断方式,还得看你用什么样单片机,有的单片机外部中断标志在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会自动清除,有的则需要软件人为清除,不论哪种方式,尽量不要中断中去抖。不管怎样,总有办法消除多次响应的问题,另外,建议进行按键释放判断,可以释放后再处理按键,也可以滤波认为有效按键则处理、待释放后再接受下次按键,这样能有效避免多次响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书上说抖动时间大约6ms,消抖10ms应该可以了。怎么才算复杂系统呢?
如果我每隔10ms扫描一次键盘,也可 ...

这段代码还是有消抖效果的,如果不考虑省略号处程序的延时,这个消抖时间根据按键按下的时刻是不定的,在10ms~20ms之间,另外,用这个思路的话,主程序中省略号处不能占用太长时间,否则影响按键扫描的间隔。所以这个方法有一定局限性,感觉适用于任务调度的主循环模式。

网友F:
这个程序只是检测到按键后延时10ms执行按键处理,怎么能说是防抖?如果按键处因为干扰有一个按键触发,程序照样会执行按键处理。

如果手动按键最快的速度是100ms,程序应该在100ms里采样多次,每次的IO状态一样才能认为是有效按键事件

网友G:
抖动是机械按键不可避免的,闭合和断开时都有抖动(即使干簧管也有抖动),延时就是为了确认有按键发生,通常情况下,抖动的过程5~10ms,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上面讨论的延时。而14楼朋友说的干扰产生的误触发是不好处理的,最好通过硬件措施进行避免,比如并一个电容(这时候其实如果采用边沿触发,都可以不用软件滤波了),因为这个干扰触发得到的信号单片机一般没法区分是干扰还是按键抖动,除非这个干扰信号有规律而且特性上能与机械按键抖动区分开,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个干扰信号能足以以假乱真,逃过单片机的延时去抖,那么我想这个电路系统应该进行重新设计了^_^。而在长达100ms时间里多次采样的方法,是不太可取的,首先真要像14楼描述的那样,那么如果你在某个采样点刚好是抖动波形的零点,但确实有按键发生,该怎么取舍?而且,反复采样,CPU就不能在去抖的这么长的时间里去处理其他任务,系统的响应特性就会打折扣了。
回过头来,对于楼主的问题,不论是教材上的意见,还是本人的实践,至少对于一般使用的机械按键,10ms的去抖是可以的。

网友H:
10ms就可以了,我们导师就是这么说的。。。

网友I:
机械抖动你可以根据实践的值推算5-10ms,延时防抖只是避免5-10ms内多触发按键事件,而没有防止误按、干扰等操作的功能,你只要检测到下降沿(或上升沿)就会触发按键事件,所以这样的程序并不可靠。一般正常手动按键不会低于100ms,采样间隔可以考虑大于机械抖动时间(这也是一般的做法,即10-20ms采样一次),其实做产品时对按键的检测用软件滤波比防抖更贴切一点。

而且,反复采样,CPU就不能在去抖的这么长的时间里去处理其他任务,系统的响应特性就会打折扣了。

没有人说让你死循环采样呀,要照你这么说你检测长按2s,难道MCU在2s内都不不能执行其他任务了,程序里都有定时器中断,你可以置个标志就可以做了,除非你的系统简单到只需要检测按键或其他任务在检测按键过程不需要执行

网友J:
我的做法是例如定时1ms扫描一次键盘,若连续10次扫描到按键按下,则查询按键已经按下标志:
此标志为0则证明这是新的按下行为,置标志,处理按键程序;
此标志为1则证明按键已经按下,处理程序已经执行,不再重复执行。
扫描时发现按键释放,则清标志。

网友K:
如果有兴趣,研究一下用中断扫描,网上基于状态机的例程,只有三行代码

楼主:
你说到我心里了,我就是这样想的。。。

网友L:
这样做有一个小小的特点,就是你长按之前他都处理了一下,有时候你不希望他发生,就必须采用抬起的那一个上升沿进行响应了 HOHO

网友M:
大概4-6分钟

网友N:
用状态机吧 延时消抖的话时间都浪费了

网友O:
10ms 较合适

网友P:
消抖,直接用while不就行了?

网友A:
有必要这么复杂?直接用while不就行了?

网友C:
在按键电路上加个并联小电容,软件扫描间隔一般大于10毫秒就可以了。
反正人手是搞不了那么快的,就算扫描间隔大于100毫秒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看你产品的操控性要求)。

网友E:
定时器里放一个标志位每次进中断检测标志位到什么时间干什么事

网友H:
键盘扫描消抖似乎几十毫秒左右就够了

网友F:
不同的按键抖动时间是不同的,小按键抖动小,大按键抖动大点。可以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试一下。选择合适的去抖时间,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楼主:
上升沿我一般少用得到,要用也行,不过还要加多抬起的消抖。

网友M:
void main()
{
    P3=0xff;
    wela=1;
    P2=0x00;
    wela=0;
    while(1)
    {
    if(d2==0)    //检测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5);
    if(d2==0)   //确认是否有键按下
    {
    P1=0x00;
    num++;
    if(num==16)
    num=0;
    }
    while(!d2);   //键盘松手检测
    delay(5);
    while(!d2);
    }
    else
    P1=0xff;
    dula=1;
    P0=table[num];
    dula=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我用的是5MS,还行。。。用键盘加数减数枚问题。。带松手检测按下松开后相应。。。这是我学习键盘时写的一个小程序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谢谢,不过,消抖还是要中断的好

网友N:
键盘 我的做法是例如定时1ms扫描一次键盘,若连续10次扫描到按键按下,则查询按键已经按下标志:
此标志为0则证明这是新的按下行为,置标志,处理按键程序;
此标志为1则证明按键已经按下,处理程序已经执行,不再重复执行。
扫描时发现按键释放,则清标志。

网友O:
消抖只是一个概念,一般在几个MS~100MS之间
延时也是消抖,定时调用也是消抖,只是实方法不同

网友P:
//*************************************************
//函数名称:SingleKeyScan();
//函数功能:单一按键扫描
//作用区域:外部调用
//函数说明:20ms调用一次。
//         sKeyState 为按键状态
//                        0: 无按键按下
//                        1:有按键按下 未消抖
//                        2~100:消抖完毕 未放开按键 短按阶段
//                        100:长按阶段 按键生效
//                        101:长按生效
//*************************************************
void SingleKeyScan()
{
         if (KEY == 0)                                                              // 有键按下
         {
                 if (sKeyState == 0)
                         sKeyState = 1;                     // 进入消抖状态

                else if (sKeyState != 101)
                 {
                     sKeyState++;
                    if(sKeyState >= 100)                               //100*20ms = 2s
                    {
                            sKeyState = 100;
                            LPEvent();
                    }
                 }
         }
         else
        {
                 if((sKeyState == 1) || (sKeyState == 101))        //抖动或长按结束
                         sKeyState = 0;
                 else if ((sKeyState >= 2) && (sKeyState < 100))
                         SPEvent();                              // 短按按键生效
         }
}

网友A:
楼主这个程序稍作修改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bit   fg_shake;               =0
bit   fg_scan;                 =0

//中断中,每10ms就fg_scan=1;
void    main(void)
{
           -----;
           if(fg_scan==1)
           {
                      fg_scan = 0;
                      keyscan();
           }
}

void   keyscan(void)
{
           if(key_on ==1) //有键按下
           {
                     if(fg_shake==0)
                     {
                                 fg_shake=1;
                     }
                     else  if(fg_shake_1==0)
                     {
                                 fg_shake_1=1;
                                //按键处理

                   }
           }
           else   fg_shake =0;
}

网友H:
5ms读一次,只要不是按下,清计数值。当计数值大于5至10时,读键值。

网友I:
每隔1ms扫描一次键盘, 有键盘输入时7~15ms消抖.

网友Q:
我用示波器测试过,4ms足够了。采用的是普通的4脚直插按键,上拉10K电阻。而且多次测试,发现抖动全部发生在按键弹起的过程中,按下的过程,电平直接被拉低,没有出现毛刺现象,如果有的话,好像只有一次,概率极低。

网友K:
和你的键盘有关系,通常设10mS-30mS;
没必要设的特别灵敏;

网友L:
键盘扫描个人感觉最好的方法就是定时中断扫描加状态机是比较好的方法,消除抖动我一般是用15ms,用起来比较不错。

网友N:
10MS行,我搞到300MS也不错,这个没什么定式的吧,试呗,感觉好就成了

不过时间太长了最好用系统啊,裸机程序还是别太长了,没效率了

网友O:
弄个计数器,串入主循环不断扫描,每次扫描到有键按下计数器加一,加到100时处理一次!我就是这样弄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C:
和按钮材料结构相关,一般20mS.

网友D:
没有 刻意去消抖,1ms  扫描按键一次  ,有 能连续加到 50ms的  ,说明按键按下

网友E:
不用这么复杂,3句话解决问题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_scan (void)
{ unsigned  char  Readdata=Px^0XFF;
   Trg=Readdata&(Readdata^cont);
   cont=Readdata;
}

网友F:
我是至少10ms

网友P:
我一般20ms

网友O:
10MS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
我整理一下,多谢大家

网友R:
咱们论坛里有一个例程,不用延时就能消抖的,楼主找找看

网友S:
状态机实现的。可以参考下。 直接软件延时 太浪费时间资源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S:
状态机实现的。可以参考下。 直接软件延时 太浪费时间资源了。

这个做的挺好的啊,顶一下

网友U:
实际开发中一般是50ms-200ms,判断次数为2-5次,根据你的延时决定

网友V:
10分钟吧

网友W:
按键处理我一般延时50ms,按下和松开都要有延时.

网友X:
5-10ms 吧

网友Y:
如果是人工按键的话人按的频率会有多高啊。

网友Z(2018-07-24):
引用 网友G:
抖动是机械按键不可避免的,闭合和断开时都有抖动(即使干簧管也有抖动),延时就是为了确认有按键发生,通 ...

如果你在某个采样点刚好是抖动波形的零点,但确实有按键发生,该怎么取舍?
如果这样,就可以将采样值清零,再重新开始,直到在消抖的时间里面达到稳定为止

网友Z:
引用 网友C:
在按键电路上加个并联小电容,软件扫描间隔一般大于10毫秒就可以了。
反正人手是搞不了那么快的,就算扫描 ...

人的反应时间就在100ms左右,搞那么大会出现问题的,就算问题偶尔出现一次,但是只要出现就是程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