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修改后的固件程序写入在系统的EEPROM中去呢?

楼主(2015-03-12):
68013可以通过EEPROM加载固件程序,但是如何把修改后的固件程序写入在系统的EEPROM中去呢?

网友A:
下个专门烧写程序的软件就可以吧

网友B:
用hex2bix 编译成iic文件,用console下载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C:
什么是专门烧写程序的软件

网友D:
就是3楼说说的“console”

网友E:
用“控制面板”就可以了,

楼主:
哦,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