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KOUT问题

楼主(2015-03-12):
只写一段测试程序, 没有使用 USB 部分。(用 CyConsole 写入 24c64 )

   根据手册  68013A  默认 CLKOUT 是 12MHZ,逻辑分析仪 测 CLKOUT=12M。

   在程序中加了

   CPUCS = ((CPUCS & ~bmCLKSPD) | bmCLKSPD1) ;    // set the CPU clock to 48MHz
   SYNCDELAY;
   SYNCDELAY;

   逻辑分析仪 测 CLKOUT  还是 12Mhz。 不解!

楼主:
晶振 24Mhz。求教高手如何 设  CLKOUT  到 48Mhz。先谢了

网友A:
没这样用过

网友B:
不知是否能倍频

网友C:
你测的是GPIF的时钟输出还是,晶体的OSCO?

网友D:
Hello,

直接設定值看看:

CPUCS = 0x12;   //  0001 0010

應該是 OK 的, 我玩 FX2LP 好一陣子了,有問題再相互討論吧!!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