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LED驱动电路如何保持恒流

楼主(2015-03-12):
用3路PWM 12个GPIO驱动12个三色LED(电路25mA 5V),如何实现或接近恒流设计。

楼主:
电路图有点没写清楚,图中每列3个LED实际是一个三色的LED,分别用3路PWM 调色 R G B.

网友A:
2楼已经说了,这是图。

楼主:
谢谢了, 另外三极管的阳级上用PNP的管子好还是NPN的管子好呢

LED正极的驱动三极管,电路错了

楼主:
还有三色埠口各接一个电阻的是为了给单个的R   G  B 限流来保证恒流吗

网友A:
是单个LED恒流;
2个以上的话,压降不一样,电流不能保证一致。

楼主:
每一列三个LED其实表示的是一个三色的单个LED,用三路PWM来调色。在电阻的两端又加了个三级管,LED阳极用NPN的管子好还是PNP的管子好呢。

加三极管也可以,成本高点;正极感觉PNP的好,压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一列三个LED其实表示的是一个三色的单个LED,用三路PWM来调色。在电阻的两端又加了个三级管,LED阳极用NP ...

此方案可行  我做过 LED需串电流负反馈电阻

楼主:
多谢了,假设GPIO驱动电流 25mA, 电压5V,三色LED 正向电流25mA,就按照R G B每路25mA的话,图中的电阻参数是否合适?

网友A:
知道三极管最低的放大倍数就能算出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