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大神讲解一下这种驱动电路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5-03-13):
请大神给俺讲解一下,这个电路和推挽驱动有什么区别吗?这种驱动有什么好处?

网友A:
自己搜 “图腾柱”驱动 理解相关知识然后改电路吧

网友B:
这个不是图图腾柱驱动吧。

网友C:
哪里抄来的?

网友D:
用二极管代替了下臂的驱动管,器件数量/成本稍有下降,对Q9的驱动能力要求更高,也就是对PWM输出的IO口的驱动能力要求更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自己搜 “图腾柱”驱动 理解相关知识然后改电路吧

图腾柱和推挽是不是同一样的?

网友F:
此电路属于推挽电路,也属于图腾柱电路(图腾柱电路是推挽电路的一个子集)。
该电路用件较少,但耗电稍大,且只适合开关工作(线性非常差,不宜用作线性工作)。

网友D:
其实就是让Q9身兼多职,既做电平转换,又直接代替原来推挽的下臂,直接驱动MOS管。

网友G:
你的头像把我吓哭了!:L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让Q9身兼多职,既做电平转换,又直接代替原来推挽的下臂,直接驱动MOS管。 ...

Q9没有“身兼多职”。
兼职的是Q10。Q9导通时,D5也导通,此时R14上面虽有电流,但Q10发射结反偏而截止,R14上面电流完全由Q9导走。Q9截止时,D5反偏,Q10因R14供给基极电流而导通。
用Q10来代替一支电阻,可以使MOS管门极电压迅速上升(Q10导通后内阻很小)。

网友H:
推挽的话你还要加一个电平转换,
此电路简洁一点,但是需要反逻辑控制,功耗也相对较大,
曾经试图做个低功耗的分立件驱动电路,也没有完成。。。
PS:LZ的头像把我吓到厕所躲了好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感谢!

楼主:
关于头像问题,我一直觉得很帅,:lol

楼主:
为什么我结不了贴,总是显示分数未分配完成?我明明分配完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Q9没有“身兼多职”。
兼职的是Q10。Q9导通时,D5也导通,此时R14上面虽有电流,但Q10发射结反偏而截止, ...

前辈,我还是觉得Q9是具有通过二极管直接驱动MOS管截止的兼职的,这个功能原来是由推挽驱动电路的下臂来完成。

网友D:
另外楼主也太那个了,好几个人参与讨论了,有的人一分也不给。。。

网友I:
呵呵,老chang不够谨慎,人家非说兼职,我还说身兼数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楼主也太那个了,好几个人参与讨论了,有的人一分也不给。。。

:L我本来是想都给分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提交不了,然后我随便给的分,已提交竟然通过了:L

网友D:
哈哈,可能我表达得有问题,兼职是相对于常规的推挽驱动电路来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呵呵,老chang不够谨慎,人家非说兼职,我还说身兼数职呢

兼职就兼职吧,这个没有什么。
我说Q9不兼职,是以一支集电极负载电阻和Q10+R14+D5比较而言,Q9的工作完全一样。
15楼说兼职,是以推挽电路与首帖电路比较而言。
两个说法的出发点不一样。

是的,只是比较的对象不一样;前辈是以单管驱动电路与楼主的图比较,我是以常见的推挽驱动电路与楼主的图比较。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它就是推挽电路只是把PNP简化用二极管取代,缺点是关断的能力变差了。

嗯,下臂PNP的功能由Q9兼任了,减小Q9的基极电阻,增强Q9的驱动能力,关断性能也可以跟原来差不多吧?不过这样对IO口的电流输出能力也提高了要求。

网友K:
说反相器好理解。
多谢315提醒,已经修改。

R10是10R,R11是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