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28335控制电机实现闭环PID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13):
大家有做过用28335实现电机转速和位置闭环吗?不知道PID该如何实现?运动路径该如何规划?请高手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A:
我也在做同样的case,同求请教

网友B:
有做过基于2812的速度环   位置环没有做过
PID你可以网上找个基于单片机的代码   增量式的
结合代码推导一下    其实很简单
路径规划我觉得是难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做同样的case,同求请教

你可以和楼主多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做过基于2812的速度环   位置环没有做过
PID你可以网上找个基于单片机的代码   增量式的
结合代码推导一 ...

增量式的比较好用,我刚用增量式PI做完闭环整流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编程] DSP2812(PMSM)程序(永磁同步电机控制)基

参考一下

谢谢了,很好的资料,有参考价值,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量式的比较好用,我刚用增量式PI做完闭环整流实验。

我也在别的地方移植了一个增量式的PID控制程序,感觉加了PID比没加PID更不好,可能参数还需要调整,调整参数有技巧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在别的地方移植了一个增量式的PID控制程序,感觉加了PID比没加PID更不好,可能参数还需要调整,调整 ...

基本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我只用过PI,P的作用是快速跟踪,I的作用是消除静差。一般先大致确定下数值,然后试验中看波形和理想的在数值上差的多不多,差得多的话就调节P的值。当差的不多的时候如果波形理想就可以了,如果波形不理想的话可以慢慢调节I的值试。我做整流实验室,是电压外环和电流内环,我先调的电压外环,当整流出来的电压和设定电压差不多了,然后看电流波形。当时电流波形很差,我就调了内环PI,最后都调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基本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我只用过PI,P的作用是快速跟踪,I的作用是消除静差。一般先大致确定下数值,然后 ...

能做个自动调节PID参数的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做个自动调节PID参数的就好了

请问自动PID用DSP怎么实现,我后面还要做实验,可以用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自动PID用DSP怎么实现,我后面还要做实验,可以用到呢

就是做个上位机软件   在自动下发调整参数    并且读取速度值和相关参数
绘制曲线   然后找出最有点对于的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做个上位机软件   在自动下发调整参数    并且读取速度值和相关参数
绘制曲线   然后找出最有点对于 ...

上位机软件有,但是我做的强电实验,如果PI不对的话,程序跑起来后电流就会非常大,根本就来不及调PI,保护就动作了,只能是跑一次试一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软件有,但是我做的强电实验,如果PI不对的话,程序跑起来后电流就会非常大,根本就来不及调PI,保 ...

哦 这种情况确实不好处理    危险系数高
要不你在空载下试验    这样不知道有意义没

楼主(2015-06-06):
空载意义不大,电流环完全不起作用,直接饱和了,呵呵

网友D(2016-10-30):
引用 网友C:
基本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我只用过PI,P的作用是快速跟踪,I的作用是消除静差。一般先大致确定下数值,然后 ...

可以把你的代码发给我学习下吗?最近在学习DSP。。。。邮箱:shidy4012@163.com

网友E(2016-12-28):
我也在做,请问楼主做的怎么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做同样的case,同求请教

我也同求请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和楼主多交流

请问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基本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我只用过PI,P的作用是快速跟踪,I的作用是消除静差。一般先大致确定下数值,然后 ...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可以发一份程序给我吗?谢谢

网友G(2017-04-07):
引用 楼主:
空载意义不大,电流环完全不起作用,直接饱和了,呵呵

求楼主,给份PID控制的闭环程序把 ,哈哈哈谢谢了1769750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