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屏开模问题??

楼主(2015-03-13):
要开模做段码屏,驱动芯片用HT1621,图形画好了数了一下一共有45个显示点,请问大家是3*15好?还是4*12好? 4*12=48还有3个点没有用会有影响吗?

网友A:
4*12好,不用的不管它,COM不要超过4个

网友B:
二楼正解,可以在合适的情况下,选一个带LCD段码驱动的MCU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带LCD段码驱动的MCU,看哪个更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带LCD段码驱动的MCU,看哪个更经济

能推荐几款单片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推荐几款单片机吗

msp430f4xx系列吧

网友D:
怎么保存你的头像?

网友E:
其它ARM M3系列的也有很多带段码液晶驱动的,价格也不贵,可以考虑

网友F:
带LCD驱动的IC大把的,就看其他的应用是怎么样的,还需要什么功能?

网友G(2016-08-11):
当然是4*1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