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RC 移相振荡器不起振,有图

楼主(2015-03-13):
这是《晶体管电路设计(下)》里面的一个电路,开始用元件做了一个,不工作,反复调整参数,还是不工作。
后来模拟,还是不工作。模拟的时候,三极管型号换了,其它没有变。因为Ltspice里面没有原书中的三极管。

网友A:
不工作,可能有以下原因:
1、环路增益不够大。
2、三极管工作点不合适。
实际工作中,这种移相电路很少采用,绝大多数是相位滞后型,即此图中三支电阻和三支电容互换位置(构成三阶低通而不是高通)。

网友A:
至于《晶体管电路设计》,只能用于入门,不宜作为提高的教材。

网友B:
陵墓牙雄的那本书还是不错的。

国内的模拟电路教科书,连入门都无法用于,不宜作为学习的教材。

谢谢大家!

再说了,你连个电源都没有。

怎么振荡?

你想空手套白狼啊?

再次感谢大家阿!

人家叫“铃木雅臣”,你可以反驳他的技术,但希望你能保留对别人的最后一点尊重,谢谢!
15V电源居然没看见?原以为“大师”改邪归正了,没有评你的负分。现在看来,依然如故,先评负分再说。

通宵敲代码 -4
maychang -4

网友C:
缺少激励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晶体管电路设计》,只能用于入门,不宜作为提高的教材。

原以为你改掉了你扣分的无赖行为.

没想到你依然不改斜归正.

你连电池和电源的区别都不懂.

还要继续继续误导和欺骗善良的中国年轻人嘛?

谢谢大家!

maychang -10

网友B:
回复:

通宵撬大门这位中国的年轻人。

网友D:
本大师本着,帮助广大电工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净胜。

对于大家进行电子技术的科普和答疑。

无疑对中国电子行业的巨大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有目共睹的。

伟大成就。

谢谢大家!

maychang -10

网友D:
多少年轻人。

在本大师的教导下。

maychang -10

网友D:
正在着装地成长。

网友D: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多少浪子在本大师的教导成了金无代。

多少不懂装懂的人被本大师清理出论坛。

多少?

how many?

I THink 怎么也有2000多个了吧?

谢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至于《晶体管电路设计》,只能用于入门,不宜作为提高的教材。

版主好  等看完这本书还有什么提高教材有的推荐吗?

网友F:
直流工作点可能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工作,可能有以下原因:
1、环路增益不够大。
2、三极管工作点不合适。

对。
RC互换的话提供直流负反馈,直流工作点可以保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版主好  等看完这本书还有什么提高教材有的推荐吗?

推荐以下几位编写的教材
谢嘉奎
谢沅清
康华光
童诗白
翻译国外教材
霍罗威茨
当然不必全看,而是有选择地对照着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微分方式比较好,这样有两个电容也兼具隔直作用,线路比较简洁。但是楼主图又多了个10uF大电容去隔直就不 ...

不要隔直因为要直流负反馈稳定工作点

网友H:
楼主刚接触仿真软件么?
振荡电路的仿真比较麻烦,如果不能确定原因的话,可以用PWL代替电源,以模拟上电的过程。尽管电路元件取值不恰当,但至少你能看到有个短暂的振荡过程。
还有,LTSPICE里面的电池我记得是理想化的,这样也不需要你放置两个电容退耦了。。。

原书上的图肯定是可以振荡的,只是更换了元件之后,振荡条件不足。
你可以减小Q1的集电极电阻R4达到目的。。。

最好是断开环路做下交流分析,然后你就能看到R4=6.8K时的Q2的发射极输出的增益和相位曲线多么的不合适了

======================================================================

很好奇“某大师”怎么还没被删号。。。。

网友I(2016-02-24):
引用 网友A:
推荐以下几位编写的教材
谢嘉奎
谢沅清

推荐的不少,可惜都缺胳膊少腿儿老掉牙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推荐的不少,可惜都缺胳膊少腿儿老掉牙了!

这些都是经典,书没推荐错,学习者主要是多实践,不懂再去反思,书上不可能把模拟电路的所以细节全部都讲到

网友I:
书上不可能把模拟电路的所有细节全部都讲到,有道理。可是主要的关键的东东就不应该丢了。
m老推荐的几本所谓经典模电书,恰恰就是把最关键的要害都丢了。结果导致一些基本现象都解释不了。
例如,硅二极管正向压降名义值0.7V,但实际值为什么分布在0.4V~0.9V宽范围内?楼上推荐的几本所谓经典模电书,都解释不了!
不信,楼上翻书找一找告诉大家如何在那几本所谓经典模电书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