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双击飞思卡尔KDS跳出对话框“failed to create the jave virtual machine“

楼主:
大家好!我安装飞思卡尔KDS后,双击桌面图标,跳出对话框提示”failed to create the jave virtual machine”,请问大家遇到过吗,如何解决呢?

网友A(2015-03-13):
楼主电脑是什么系统?需要win7以上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脑是什么系统?需要win7以上系统的。

XP的系统

网友A(点评):
KDS不支持XP系统,需要WIN7以上系统。 这个在KDS的release note里面已经说明了。

网友A:
KDS不支持XP系统,需要WIN7以上系统。 这个在KDS的release note里面已经说明了

网友B:
楼主你好
使用新的软件时建议你看一下其用户手册,在KDS安装路径下(C:\Freescale\KDS_2.0.0\doc\pdf\)有一个kds_user_guide文档可供你参考:

网友B:
不过由于KDS集成开发环境推出时微软已经不再支持XP系统,所以KDS集成开发环境的相关文档里都没有提到是否完美支持XP系统。

如果你换电脑操作系统方便的话,建议还是使用KDS文档上写明支持的那几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