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求助 kinetis系列MCU MKL14Z32VFT4 cannot access memory问题

楼主(2015-03-13):
各位,先描述下遇见的问题。
开发环境基于kinetis系列MCU MKL14Z32VFT4 + ULINK2 + Keil
在开发中基本没有遇见问题,后期在排除其他电路问题时需要将片内程序清空,使用了“erase”命令清空片内程序。软件显示“Full Chip Erase Done”,在查明其他故障后,需要重新烧录程序,随即在没有更改任何设置、代码的情况下
“Load”程序,此时弹出错误信息“cannot access memory”点击确定后,显示“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随后不管怎么试都不能 access memory,无奈只能更换了一片新的MKL14Z32VFT4。更换后可以正常工作,又一次偶然的
机会发现,在“Load”的“configure flash tools...”设置中的“flash download”设置里,只选择“erase full chip"或者”erase sectors“
不选择”program‘"情况下,load动作成功后,再次load,不管后面设置怎么更换都会报错“cannot access memory”。

在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求指教!!

网友A:
估计芯片被锁了。
这样,你如果有JLINK, 可以用JLINK-command 窗口,输入:“unlock kinetis”试试。
看看还能不能继续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芯片被锁了。
这样,你如果有JLINK, 可以用JLINK-command 窗口,输入:“unlock kinetis”试试。
看看 ...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

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