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使用AWU的一点问题反馈与确认

楼主(2015-03-13):
在使用STM8S105进行开发时,使用AWU功能,参考Datasheet描述如下:
为了使用AWU功能,按顺序执行如下步骤:
1. 使用AWU_CSR寄存器的MSR位和TIM3的输入捕捉通道1来检测LS的时钟频率;
2. 通过写AWU_APR的APR[5:0]位来定义适当的预分频值;
3. 通过写AWU_TBR的AWUTB[3:0]来选择需要的自动唤醒延时;
4. 置位AWU_CSR 的AWUEN位;
5. 执行HALT指令。

与之相符的代码为:
    AWU_Init(AWU_TIMEBASE_12S);
    AWU_Cmd(ENABLE);

    halt();
但是按照上述描述,无法进行AWU的自动唤醒,需要修改为如下代码:
    AWU_Cmd(ENABLE);
    AWU_Init(AWU_TIMEBASE_12S);

    halt();

能进行正常的AWU自动唤醒,发出来以供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参考,如果觉得有异议,也可以来讨论讨论,谢谢。

网友A:
废话,你仔细看stm8s库里面对 AWU_Cmd(ENABLE);
    AWU_Init(AWU_TIMEBASE_12S);的说明,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话,你仔细看stm8s库里面对 AWU_Cmd(ENABLE);
    AWU_Init(AWU_TIMEBASE_12S);的说明,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

所以说Datasheet和库里说的存在出入,如果有阅读Datasheet进行调试的,在这里会遇到问题。

楼主:
查阅了STM8S的库文件,对“void AWU_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的说明是“Initialisation of AWU and LS RC calibration must be done before.”,同样是说“AWU_Cmd(ENABLE)”之前要进行“AWU_Init(AWU_TIMEBASE_12S)”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话,你仔细看stm8s库里面对 AWU_Cmd(ENABLE);
    AWU_Init(AWU_TIMEBASE_12S);的说明,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

您再看看你的库文件,上面是如何说明的。

网友(2016-04-01):
我用的STM8L101  怎么设置都唤醒不了  不知道哪里问题郁闷  AWUEN前面和后面放都不行

网友B(2016-11-18):
省略第一步检测时钟可以吗,我用寄存器操作的,
AWU_CSR1_AWUEN=1;
AWU_TBR_AWUTB=0x0C;
AWU_APR=0x20;
asm("HALT");
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C(2018-05-13):
引用 网友B:
省略第一步检测时钟可以吗,我用寄存器操作的,
AWU_CSR1_AWUEN=1;
AWU_TBR_AWUTB=0x0C;

AWU_APR是不是要根据0x20查表吧,是不是应该写成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