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麻烦各位老师 帮忙分析一下这份电路的设计意图,,,急...

楼主(2015-03-13):
芯片为LM139D,,,这样设计有什么意图呢   ?看了好久都没有看懂

楼主:
这是否可以产生一个负逻辑的TTL电平呢?  但具体原理不明白啊

网友A:
很简单啊,意图烧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意图烧单片机

能否讲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意图烧单片机

你仔细看过了吗?应该不会吧

网友A:
CON24V那里,接的单片机IO,那不就是相当于24V与单片机IO之间接了个20多k的电阻?
虽然不一定真会烧单片机,但这样设计很不规范吧,除非你单片机也是24V供电的。
只是用IC做电平隔离的话,IC的6脚7脚完全可以使用单片机的电源来做偏置的。
还有把IC的GND电平设置成12V是为了干嘛?保护MOS管?
这个图一看就是生手设计的,应该比我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24V那里,接的单片机IO,那不就是相当于24V与单片机IO之间接了个20多k的电阻?
虽然不一定真会烧单片机 ...

谢谢了
应该是这样
单片机I/O是输出,作为比较器输入
GND接12V双电源供电,限制最低输入为12V

网友B:
这个电路可行,不会烧单片机,只要端口有保护的话,被限制在VDD+0.6V上而已,关键是限流,这个是比较器输出,139的整体电平提升到12,开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可行,不会烧单片机,只要端口有保护的话,被限制在VDD+0.6V上而已,关键是限流,这个是比较器输出 ...

但是我PDF上说单电源供电是2-36v,
双电源供电是+-1到+-18V,这里接了一个24V,对芯片有影响吗?

网友C:
来来,喊老师,我就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来,喊老师,我就告诉你。

老师,  麻烦了

网友D:
没有必要这么设计,如果担心PMOS的栅极电压太大,可以串联分压电阻。
没有必要让139的GND=12V。
简单的电路,才是可靠的。
如果仅是控制PMOS开关,直接一个NPN三极管就可以了,何必这么复杂?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PDF上说单电源供电是2-36v,
双电源供电是+-1到+-18V,这里接了一个24V,对芯片有影响吗?
...

完全没有影响,139的输入输出端的电平RANG为12-24,IC可没认为是GND是它的最低端的电平,它只认为是12V而已,因此没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有影响,139的输入输出端的电平RANG为12-24,IC可没认为是GND是它的最低端的电平,它只认为是12V而 ...

哦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必要这么设计,如果担心PMOS的栅极电压太大,可以串联分压电阻。
没有必要让139的GND=12V。
简单的电路 ...

可能是考虑到工作平率和功耗问题吧,

从MOS管旁边的10K电阻看,这个电路能工作的频率也并不高。
如果只是控制MOS管的开关,没有其它作用,用一个三极管就足够了,功耗、成本都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  麻烦了

zyj9490说了我想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zyj9490说了我想说的

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可行,不会烧单片机,只要端口有保护的话,被限制在VDD+0.6V上而已,关键是限流,这个是比较器输出 ...

烧单片机一般不至于,但像这样额外的倒灌电流,有些单片机复位后会处于一种异常状态,跑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单片机一般不至于,但像这样额外的倒灌电流,有些单片机复位后会处于一种异常状态,跑不起来。 ...

额外的倒灌电流?

网友A:
24V电源经过串联的电阻强行灌入到单片机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电源经过串联的电阻强行灌入到单片机内部。

单片机 作为输出  也会强行灌入么?

单片机复位/断电时,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单片机一般不至于,但像这样额外的倒灌电流,有些单片机复位后会处于一种异常状态,跑不起来。 ...

只要产生电流,端口电压就不会很高,由先高阻进行分压,当1输入,当输出时,可以吸电流的,6MA不存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外的倒灌电流?

不会,只要产生电流,端口电压不会很高,不过这样设计不是很好的设计,以上设计只针对GPIO有保护的MCU。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片机 作为输出  也会强行灌入么?

单片机复位时时输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只要产生电流,端口电压不会很高,不过这样设计不是很好的设计,以上设计只针对GPIO有保护的MCU。 ...

哦哦
学习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只要产生电流,端口电压不会很高,不过这样设计不是很好的设计,以上设计只针对GPIO有保护的MCU。 ...

老师这个电路的设计可行么?
其中电源正端接地   负端接  -5V电源   输出端接下拉电阻到地,

R5是上拉,不是下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这个电路的设计可行么?
其中电源正端接地   负端接  -5V电源   输出端接下拉电阻到地,
...

只要看输入端是不是在共模范围,输入级会不会损坏啊,-5---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看输入端是不是在共模范围,输入级会不会损坏啊,-5---0V.

想用这个电路输出一个负逻辑的TTL电平, 就是不知道这样设计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意图烧单片机

问题就在这里
我现在需要的输出是;
0作为高,-5V作为低
还是需要上拉到电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用这个电路输出一个负逻辑的TTL电平, 就是不知道这样设计可行不

从手册上看,供电源情况,实际应是-5----(-2)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这个电路的设计可行么?
其中电源正端接地   负端接  -5V电源   输出端接下拉电阻到地,
...

其实用三极管就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三极管就能实现,

哦 ,这里我还有其他的用途

网友E:
这个电路有2个作用,1:只要在IO口对地加一个合适的电阻就能匹配3V或5V的MCU;2:当VCC=36V时,PMOS的G极驱动电压不会超限(等于Vcc-12V)。楼主现在将VCC改用24V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有2个作用,1:只要在IO口对地加一个合适的电阻就能匹配3V或5V的MCU;2:当VCC=36V时,PMOS的G极驱 ...

O  懂了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