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21F 做按键扫描出现奇怪的波形。

楼主(2015-03-13):
键盘扫描,将IO从输出状态,切换到输入状态,再切换到输出状态。由输入切换到输出状态出现了奇怪的小脉冲波形。想问下,在IO切换的瞬间,其实处于什么状态?有没有关于IO口结构的详细说明啊?我用的是PTC5这引脚。

网友A:
在开关过程中,出现很小的脉冲是正常开关现象。
不知道你的小脉冲有多大尖峰,是否会对你的电路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开关过程中,出现很小的脉冲是正常开关现象。
不知道你的小脉冲有多大尖峰,是否会对你的电路有影响? ...

对电路没有影响,大概是2us左右,就是很好奇。是怎么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电路没有影响,大概是2us左右,就是很好奇。是怎么出来了。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PTC5在输出时的电平设置的是多少?
是否有尝试在切换前将输出切回高电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