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WiFi模块选型

楼主(2015-03-13):
求助:WiFi模块选型一般需要注意些什么参数等,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流行的WiFi模块有那几款?

各位大神给推荐推荐.......

谢谢!

网友A:
这个范围太宽了,不知道从何说起
每种模块都有自己的定位
消费级得
工业级得
看你的需求才能推荐

楼主(2015-04-17):
恩,是的,我问的不具体,这样的,我们现在在做一个系统项目,底层是嵌入式,现在想用一个wifi模块,将嵌入式设备的相关数据传送到远端服务器上面去,基本上都是数据,有少许图像数据,整体数据量不算很大,算是工业级别的;我们还需要在嵌入式设备上搭建简单的服务器,也就是说wifi模块可能需要支持AP功能......

麻烦您给推荐几款现在用的,性能比较好的,稳定的,更新换代兼容性能好一点的WiFi模块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是的,我问的不具体,这样的,我们现在在做一个系统项目,底层是嵌入式,现在想用一个wifi模块,将嵌入 ...

Gainspan wifi 模块,连接功能性稳定,嵌入式设备

网友C(2016-05-19):
建议选择一下有人物联网的wifi模块 支持HTTPD CLIENT,可以直接把数据上传到远端服务器,设置很简单的

网友D(2016-06-23):
频率范围
发射功率
接收灵敏度
传输速率
传输距离
安全机制
天线接口
接口类型
数据位
停止位
校验位
波特率
流控
缓存
……

流行比较多的模块有:3Mbps波特率的USR-C322,还有超低功耗深度休眠的,并且支持Wi-Fi@2.4 GHz 802.11b/g/n 无线标准的USR-C215。另外,不得不提IO保护性能超高的USR-WIFI232-B2,它可以同时容纳32个WIFI客户端同时接入,也可同时容纳32个TCP客户端。许多具体参数可以百度查产品型号了解。

网友E(2016-11-19):
一些是我对wifi模块的一些选型号分析,分享给你,希望对你有帮助:
当考虑用WiFi模块做集成设计时,主要需要考虑以下方面:
1、通信接口:USB或SDIO及PCIE;
2、供电方式:3V3是比较常用,也有5V供电;
3、天线的处理:有PCB板载;通过I-pex座子外接;结合主板自行设计;
4、模块的具体尺寸,不同的厂家会做一些行业的标准品,同时也会有一些自有的定制品;
5、工作的频段:ISM2.4G、ISM5.8G、BT的版本和wifi的带宽;
6、符合标准:IEEE 802.11a/b/g/n/ac;
7、平台的兼容性,一些主控MCU会有固定的wifi芯片参考型号;
8、软件平台:基本是linux和安卓,只是不同的内核版本;也有一些需要wince或windows的;
9、模块芯片厂家:主流还是Realtek/MTK/Atheros/Marvell/博通以及一些国内的RDA/BK等;基本热销的以下型号:
USB接口2.4G 1T1R:RTL8188CUS/RTL8188CTV/RTL8188EUS/RTL8188ETV/RTL8188FTV/AR9271/MT7601/RT3070系列;
USB接口2.4G 2T2R:RTL8192CU/RTL8192EU/AR1021G/MT7603U等;
USB接口双频:RT5572N/RTL8192DU/AR1021X/MT7610U/MT7612U/QCA9377/QCA9378/QCA9379/RTL8811AU/RTL8812AU/RTL8821AU/RTL8822BE等;
SDIO接口:RTL8822BS/QCA6174A-3/RTL8821CS/AR6302/RTL8189ES/RTL8192ES/RTL8189ETV/RTL8189FTV/MT5931/88W8782/88W8801等;
PCIE接口:QCA6174A-1/RTL8192CE/RTL8723DE/RTL8822BE/RTL8822BEH/AR9382/AR5413/AR5414/AR9220/AR9223/AR9280/AR9283/AR9287/AR9580/AR9582/AR9590/AR9592/QCA9880/QCA9882/QCA9888/QCA9890/QCA9892/QCA9980/QCA9984等
蓝牙WiFi二合一:RTL8723AS/RTL8723BS/RTL8723DS/RTL8723VAU/RTL8723BU/RTL8723DU/MT7632U/MT7662U等
物联网IOT:RTL8711AM/RTL8711AF/RTL8710AF/QCA4002/QCA4002/MT7618

赞

网友F:
关于选型,还要看你怎么用,用串口转还是什么的?    现在wifi模块产品很多,性能参差不齐

网友G(2017-03-22):
主要看你用什么借接口,一般分串口,USB和AP,具体的参数都可以进行定制的

网友H:
你可以百度搜索开发快